台达PLC的定时器最多可以设置多长时间

楼主(2011-02-25):
我现在用台达的PLC控制两台电机,要求是两只电机交换工作,不能停止,每隔四小时转换一次,但设置时间时候出现数据输入错误,144000这个数据太大了,,最大的数据是多少呢.

网友A:
如果PLC时间达不到,可加外接定时器,或用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B:
16位数据能表示的最大数,应当是32767;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可以用多个定时器串接使用,或者用计数器对内部时间脉冲计时。

网友C:
二楼正解。一个定时器触点再N个定时器 ,那时间就长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