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脉冲发生器与PLC控制伺服怎么切换

楼主(2011-02-25):
小弟想用一台PLC外加一个手摇的AB相脉冲发生器,来控制两台伺服电机,现就是不知道 手动时(手摇的脉冲发生器)和自动时(PLC)之间怎么实现切换?

本来已经画好了一张草图,由于不能上传 只能描述下:一个开关控制手动/自动,手动时给手摇脉冲发生器电源供电,用一个继电器来切换两个伺服的脉冲输入,自动时切断手摇脉冲发生器的电源,用plc的高速输出来给两个伺服脉冲,不知道这个的接法是不是合理?

麻烦各位给提供下意见,最好能有个图,就能更直观的一些。

另外不知道 能不能把手摇接到PLC的输入端,直接来控制 输出端的高数输出???

网友A:
PLC有扫描周期,会不会有延时.能否同步

网友A:
PLC有扫描周期,不知道会不会有延迟

网友B:
不是不行。这个挺复杂的哦。

无论在程序方面,接线方面,驱动器设置方面。

我希望你能改变方案。手摇给脉冲PLC。然后PLC发脉冲出去。然后事情就全压缩到程序上了。这样好像可以简单一点。

你什么PLC?定了方案再聊聊啦。我也有兴趣。

网友C:
不知道这位兄弟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如果是永宏的话,他本身就有这条指令,有需要请加QQ1012351099

楼主:
 方案还没有最终定,目前决定用欧姆龙的CP1H的PLC

楼主:
      因为以前没用过欧姆龙的PLC,三楼的意见,我也考虑过,但是手摇的频率和脉冲量怎么处理,没怎么想明白。刚才看了下CP1H手册(同是小型的,个人觉得要比三菱的功能强大的多) ,把手摇接到plc的输入端,用INI (动作模式控制),PRV(脉冲当前值/频率的读取),CTBL(比较表登陆),结合SPED (频率设定)PULS(脉冲量)指令,应该是能实现的了的,

希望熟悉欧姆龙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C:
楼主要不留个邮箱,我把永宏的资料给你发,你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可以借鉴CNC的手轮控制和自动控制

网友E:
通过一个输入点来切换高速计数器的寄存器,切换之前先清零了高速计数器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