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与WINCC仿真时出错

楼主(2011-02-25):
各位太侠,

我在做PLCSIM与WINCC仿真加法指令时,两个小于10的数就可以正确算出结果,一但有一个数大于10算出的数就不正确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除了你自己本身的原因,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可能会导致这一状况。

楼主:
就一条指令,两个加数分别在PIW256 和PIW270里,输出在QW272里,有错?

楼主:
哈哈,知道了,是我在仿真时选的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