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18.5KM的变频器无负载怎样调试

楼主(2011-02-25):
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MM44018.5KM和22KM的变频器控制柜安装好后,最小多大的电机能满足调试啊,一般工厂没有这么大的电机供调试用的。切割机上的2.2KM电机能调试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先在无载的条件下设置相应的参数,等到了现场再进行进一步的调试

网友B:
先用2.2KM电机调试,功能实现后,控制参数不用动了,只改电机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