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压,为什么不等于输出功率?

楼主(2011-02-25):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变频器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压不等于输出功率,不知道问什么?

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还有个功率因数到那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功率因数到那去了

是的。何况输出电压也不是正弦波电压波形而是PWM调制后的方波,这个方波测量的电压也不具有常规功率计算公式中那个U的含义了

楼主:
那请问各位大哥,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各位大哥,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如何计算?

角频率*力矩

楼主:
对:征 关于引用时空 的回复内容:

那请问各位大哥,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如何计算?

角频率*力矩
内容的回复:

是否是:角速度*力矩?

楼主:
那么这个力矩怎么计算,能在变频器里看到吗?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压不等于输出功率?

输入功率必定大于输出功率,多出的功率,就是变频的损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各位大哥,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如何计算?

如果不考虑功率管的损耗的话,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等于变频器线电流的平均值乘以变频器母线电压再乘以二分之三

楼主:
对:李银午 关于引用时空 的回复内容:

那请问各位大哥,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如何计算?

如果不考虑功率管的损耗的话,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等于变频器线电流的平均值乘以变频器母线电压再乘以二分之三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看看是不是对的,到时给你最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银午 关于引用时空 的回复内容:

那请问各位大哥,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如何计算?

如果不考虑功率管的损耗的话,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等于变频器线电流的平均值乘以变频器母线电压再乘以二分之三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看看是不是对的,到时给你最佳。

应该是变频器输入线电流的平均值,即:
如果不考虑功率管的损耗的话,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等于变频器输入线电流的平均值乘以变频器母线电压再乘以二分之三。

等着你的测量结果,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