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选型问题

楼主(2011-02-25):
我最近有个新项目,塑胶厂里的中央供料系统。

项目很简单,在供料房内安装控制系统,然后在现场安装几个远程I/O,我想通过现场总线连起来,看了半天台达的型录,也没能确定倒底选哪种比较好。一种是选DEVICENET,或MODBUS,二是用RS485直接连远程。我不明白在台达的产品中,这两种方式倒底有多大区别,编程是不是也不一样。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多远的距离啊??RS485的距离有限哦!这里可能你要的资料www.dgfengxin88.com.cn

楼主:
距离一百米内。不是很远吧。

网友B:
差不多,个人习惯用MODBUS,这个是标准的,简单,用485可以的,距离也不是太远,也可以加个电阻,

网友C:
还没有用过台达的I/O站,只有以前用过西门子的

网友D(2011-04-12):
485通讯就可以,实用简单,远程载波模块也行

网友E:
就用几个PLC主机,用PLC LINK联机,既好用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