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1-工控擂台-变频器可以串联运行么?

楼主(2011-02-25):
网友提问如下: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丹佛斯2800变频器在没有380V三相电源情况下该如何参数设定,我想到两个办法,但不知可行吗,请各位指正,第一,用个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做为2800变频器的输入电压,第二,在2800变频器输入端给任意两个端子加个220V电压,然后把欠压参数屏蔽,还请各为师傅指点,谢谢

请网友就该网友第一个设想(黑体字部分),谈谈您的看法!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

本擂台来源于网友提问

网友A:
不必三相电压都有,只要控制电源电压给上就可以写参数。因此第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没有绝对把握,只能说试一下吧!),第二个恐怕不行,欠电压也不等于缺一相啊

网友B:
没有欠电压屏蔽这条参数,你可以用220转380变压器获得两相就。当然danfoss2800还有220v的

楼主:
谢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没有了,除非改电压取样电路。

网友C:
我的一个变频器220V,0.75KW的,一上电就显示ERR.7,且复不了位,面板按键也不起作用,请高手指点,该如何处置?

网友D(2011-12-13):
这个没试过,也正在为这个问题犯愁,加上两相380V会不会报缺项啊?迷惑

网友E:
这要看变频器的功率了,大功率的会报,小功率的不会

网友F:
想法很独特,真是富有啊,变频器当做变压器用。

网友G:
第二个办法值得商榷,第一个办法肯定不行,理由如下:

变频器的整流模块,是由一定的输入电压范围和频率的,你用变频器的输出来做380V电源,这个50HZ的380V电源如下图

可见,输入电源电压波形及其不完美,输入电机可以,给变频器用,长时间运行,则整流模块发热严重,损坏后面的变频器。
第二种方法,可以空载下运行,带负载的话,你接的那两相输入端子的整流模块会烧掉,因为电压低,同功率的输入,电流就大,道理很简单。

网友F:
黄工不愧是专家啊,佩服!

第一种方法

引用黄工的:输入电源电压波形及其不完美,输入电机可以,给变频器用,长时间运行,则整流模块发热严重,损坏后面的变频器。

其次是第一个变频器容量也是个问题,另外还存在谐波干扰问题!

第二种方法恐怕变频器一通电就会报警,恢复后又报警根本不能运转。

网友H:
20MP获得者: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10MP获得者:
空缺
20积分获得者:
kazefsh      kazefsh
topkingjun        Piston
jiangmiaocun      jiangmiaocun
zwl763824690     今生缘
wenwan90         wenwan90

网友I(2012-02-03):
变频器做变压器用?首先能是类似能量守恒问题,因为变频器不具备升压作用,输出电压往往只能接近等于或低于输入电压,220V输入的变频器无论如何都是没有三相380输出的。再有变频器由于在设计阶段就专门针对电机作为负载优化设计,输出频率是用高频载波模拟生成电机的转速所需的频率,也就是说单从一组线圈来看,电机得到的频率实际是很高的(不同变频器有出入,往往是几KHz到十几KHz之间),所以撇开电压问题不谈,单从负载的频率去考虑,就知道不可取,1.变频器的输入端整流器往往是低频二极管组成,输入高频估计容易出问题。 2.变频器的输入往往有共模/差模滤波网络,这些滤波网络实际上是低通滤波器,用以隔除变频器对外界/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什么是低通滤波器?也就是低频允许通过,高频则短路(理想滤波器应该是这样的)掉,输入高频电源无异于负载短路。 3.变频器因型号而异,有些会有工频变压器做辅助电源,有些用交流接触器做预充电电路,更有用交流风扇做散热系统的,这些都属于感性负载,他们设计工作频率一般都在50/60Hz,根据电感原理(这里不做细谈)同一个感性负载频率提高以后会相应地要求电压也提高才能达到工作状态,(你要是留意一下工频变压器供电的电器,会发现诸如50Hz/220;60Hz/240V等字样,也就是说,同一个电器,频率高了就需要更高的电压输入才能维持输出端的电压与功率足够设计值)但也不是说一个感性负载可以无限地提高频率。变频器本身也是这个原理,它不是一味地单纯给电机变频,一般频率高了电压也要相应抬高,不然这台电机纵然转速上去了(当然指的是电机空载),但是没什么扭矩。随便给一台用电设备输入更高的频率电源,会有很多问题,不全部列举了。 需要三相电,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直接租有这类电源的办公场所或带上营业执照去供电部门申请。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有自备三相发电机,或是买有三相输出的UPS,针对后者,也有很多因素制约,可行性不强

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