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 HW-E16ZS220R 继电器输出

楼主(2011-02-25):
海为PLC HW-E16ZS220R 继电器输出型总功率多少?承载多大电流?

网友A:
PLC继电器输出能够承载的电流有限,最好还是加上中继。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最大2A,你可以看看在线帮助的硬件部分,或者到海为网站下载选型手册看看,指标很详细

网友C(2011-08-10):
引用 网友B:
关于继电器输出最大2A,你可以看看在线帮助的硬件部分,或者到海为网站下载选型手册看看,指标很详细

继电器输出只能按0.5A电流设计,我按1A电流设计继电器有两台都出现了问题,害我更换了几个继电器。

网友D:
阻性负载:2A/DC 24V或2A/AC 220V 寿命可达10万次;容性负载:端电压越高,容性越大,则能稳定控制通断电流越小,大部分工业使用的容性负载在导通瞬间对继电器触点都有严重的烧蚀现象,因此没有浪涌抑制的容性负载一定不能直接使用PLC输出触点直接控制,否则很容易发生触点粘连现象;感性负载:感性负载的基本性质与容性负载性质大体一致,区别只是感性负载对触点的损伤发生在断开负载时产生的高压拉弧,因此在控制负载功率的前提下损害也相对小点,对于直流供电外加续流电路的条件也能提供与阻性负载一致的触点容量,其它情况的感性负载只要功率不超过90VA对触点的电气寿命影响不大。

网友E:
外加中继,防止PLC继电器触点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