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与威纶通的屏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26):
请教各位高手,前辈,给予帮助,做的画面下到屏里看不到,主要是开关看不到,字可以看到,是什么问题,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有什么提示?是不是PLC和屏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B:
没通讯成功  正常的

网友C(2012-11-18):
没有通讯成功,通讯上了就能显示

网友D:
屏与PLC通讯连接上后会正常显示,表现为通讯指示灯快速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