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的选择

楼主(2011-02-26):
器输出频率为48hz,
变频器斩波频率3KHZ,
电压:380V
输出电流:190A

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为230米

电机接线盒处温度有100度,电机为H级绝缘

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我要选择电机电抗器有何特殊要求?
普通的电机电抗器可以使用么 ?

我的qq:517141487

网友A:
输出电抗器是安装在控制室尽量靠近变频器的柜子里的,和电动机现场关系不大。电机为H级绝缘,那是相当的高了,不过加个更放心,选用0.5%、2%压降的都可,前者便宜点。

普通的电机电抗器?参数多大的?只要电感达到要求,电流承载能力够,B级绝缘也可以用。

花不了几个钱,用个专用的得了。

千多块钱就搞定。

网友B:
当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长度大于产品规定值时,应加输出电抗器来补偿电机长电缆运行时的耦合电容的充放电影响,避免变频器过流。并能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起到减小变频器噪声的作用。加装输出电抗器后还可以钝化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的陡度,减少逆变器中的功率元件的扰动和冲击。

输出电抗器有两种类型,一种输出电抗器是铁心式电抗器,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小于3 kHz时采用;另一种输出电抗器是铁氧体式,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小于6 kHz时采用。

关于变频器输出电抗器的选择问题
1.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
额定交流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设计电抗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同时应该考虑足够的高次谐波分量。即输出电抗器实际流过的电流是变频器电机负载的工作电流。
2.电压降
电压降是指50 Hz时,对应实际额定电流时电抗器线圈两端的实际电压降。通常选择电压降在4 V~8 V左右。
3.电感量的选择
电抗器的额定电感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若电感量选择不合适,会直接影响额定电流下电压降的变化,从而引起故障。电感量以基波电流流经电抗器时电压降不大于额定电压的3%为宜。而电感量的大小取决于电抗器铁心的截面积和线圈的匝数与气隙的调整.

网友C(2011-11-24):
不同的功率,电抗器的电感量也不同,是功率高的电感大,还是功率低的电感大??怎么选择计算??

网友D(2014-07-17):
功率越大,电感量越小,两台变频器做并联同步输出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电感量平衡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