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的PLC带编码器

楼主(2011-02-26):
大家好,我现想用200的PLC本体带上一个编码器,去控制长度,做定长切断。请问怎么做呀。谢谢

网友A:
高速计数 乘除 比较

网友B:
我做过用变频器+触摸屏+PLC+编码器实现定长切断的项目,精度能达到1mm, 要想实现更高的精度,例如0.1mm,需要用伺服系统。

楼主:
IMGG,你好,我现在也是像你这么用的,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呀,谢谢,我的邮箱是49114402@qq.com。谢谢你呀朋友。

楼主:
还有你的编码器是带个轮直接压在材料上的吧

网友C:
多大功率电机啊,有速度要求吗.成本控制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伺服好了。

网友D:
高速计数器不停地记录材料长度。当达到长度的时候仍继续记录长度,只是发一个信号出来通知追刀动作。

追刀接到信号后按照编码器的位置信息进行跟踪移动,直到切完。

用另外一个高速计数记录追刀走了向前多少步,然后就通知追刀向后走回多少步。这个高计也一直不许清零。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网友E:
imgg你好,我也想要:用变频器+触摸屏+PLC+编码器实现定长运动。请发一套给我,谢谢!chagnlongda@yeah.net

网友E:
imgg你好,我也想要:用变频器+触摸屏+PLC+编码器实现定长运动。请发一套给我,谢谢!changlongda@yeah.net

网友D:
楼上,我看你很急是吧。

给你,容易。我想到底适不适用?

楼主:
没有关系啦,好不好用都谢谢啦,我可以借鉴一下呀。我的邮箱是49114402@qq.com谢谢

网友F:
你可以考虑用飞剪啊,这个有例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