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星转角时总掉闸600A漏电开关为什么

楼主(2011-02-26):
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星转角时总掉闸600A漏电开关为什么

网友A:
1.星星启动速度达到恒定在转三角运行。

2.检查电机的三相电阻,运行电流,电压平衡不。

要不加个软起启动器。

电话:18736355471       邮箱:pia_wzw@163.com         QQ:251096253

网友B(2021-02-15):
     600 A 有开关跳的话要检查你的电机三相绕组值一样吗? 6 个抽头对头有没有阻值大呀?

     你是什么设备,星三角启动接触器端子正常吸合吗? 还有试一下轻载启动看看会跳吗?

     我们75KW 的空压机 星三角启动200 A 的空开都一切正常

网友C:
估计还是电动机问题!

网友:
是漏电动作还是短路跳开关

网友D:
星三角转换时间没有调对

网友E(2021-07-16):
200A应该都可以开起来了

网友F:
漏保空开,是不是有电流泄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