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编程手册格式转换问题

楼主(2011-02-26):
各位师傅,我是一个新手,买了个台达PLC,学习用,现网上下了一本编程手册程序篇,PDF格式,因电脑看书不方便,现想利用公司的电脑打印出来,但是公司的电脑没有阅读软件读不了,又因为电脑没有管理员权限不能安装软件,现想将PDF格式转为WORD格式打印,但下了几个软件,转出来不是乱码就是排版很乱,还有梯形图部分显示不出来,,想问一下,有没有以前用过这种转换软件的 那种比较好用,要怎样设置才能将一个PDF文件完整的转过来,,,或有那个高手转好的给我发一份,那是最好了,,,,我的邮箱liujunjie334455@163.com

网友A:
建议不要对PDF完美转换成WORD抱太大的希望,如果真想学的话,在电脑上还是能看的下去的,或者你可以去复印店去打印,如故真的学好了,这点投资也算不了什么。送你一句话:如果想做,没有完不成的!

网友B:
不知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家里电脑上安装了PLC软件,却没有打印机,而单位的电脑上有打印机,却没有安装PLC,如要打印梯形图怎么办?本人提供给大家的一解决办法:
1、首先在家里的电脑上安装一台虚拟打印机,该打印机的型号必须与单位的打印机相同。
2、如图所示,将家里的电脑设置成:打印到文件。
3、进入PLC,直接打印。
4、将打印的文件重新命名:XXX.prn 将文件复制到单位电脑的D盘。
5、在单位的电脑上运行command ,确定。
6、进入DOS状态,输入:copy d:\XXX.prn prn/b
回车,即可。

请参照本人曾经发的贴子: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712/B-8A41-A0A08F384229-1.shtml

网友B:
按此方法可打印任何文件,包括AuotCAD文件、PDF文件等等,当然也包括你所述的台达PLC文件。

以下就是打印台达PLC的过程,将此文件(复制)COPY到单位的电脑上,采用以上方式即可。

网友B:
什么是打印到文件?

如果计算机自身已经安装了打印机,通常所说的打印,是指计算机将需要打印的文件,直接输入到打印机。

如果象楼主说的情况:即自家计算机安装了软件,但没有打印机,而单位里有打印机,却没安装软件,此时就有必要采用“打印到文件”的方式。

所谓打印到文件,就是将需要打印的文件,以打印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码的格式(任何软件采用的通用格式)保存到U盘上,然后再将该二进制码复制到单位的计算机上(装有打印机的计算机),再通过command指令,将二进制码输入到打印机即可。

网友C:
楼上高手,DOS下都想得到

网友B:
“打印到文件”的方式,可以适用于任何软件,如:*DOC(WORD)、*.XLS(excel)、*.DWG(AutoCAD)、*.PDF、*.JPG、以及所有、任何、不知名的PLC软件

楼主:
多谢yjig做了这样详细的说明,,,,我下个软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