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 关于地址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西门子200 CPC224的PLC 带有模拟量输出输入
他的模拟端口排布为 M I V M A+ B+ 请问他的地址怎么分配的? 4-20MA电流和0-10V电压是不是算一个通道为AQW0啊。还有A+和B+是不是算两个输入通道为AIW0和AIW2。

网友A:
你说的是224XP吧。

224XP:

A+地址AIW0(固定不能变),B+地址AIW2(固定不能变), V或I(只能使用其中之一)地址AQW0(固定不能变)。

网友B:
新产品CPU 224 XP在CPU上集成了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口和一个模拟量输出端口。模拟量I/O有自己的一组端子,如果不用,端子可以移走。

表1. CPU 224 XP本体模拟量I/O规格
电压信号 电流信号
模拟量输入 x 2 ±10 V -
模拟量输出 x 1 0 - 10 V 0 - 20 mA

CPU 224 XP 的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的精度为 10 位,这与模拟量扩展模块的精度不同。具体参数请看《S7-200系统手册》的附录-CPU224 XP模拟量I/O参数表。 CPU 224 XP上的模拟量输入转换速度比模拟量扩展模块慢,要求高的场合请使用模拟量扩展模块。

常问问题
CPU 224 XP本体上有没有电流信号模拟量输入?

没有。

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为何响应速度是250ms,不同于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数据?

是这样的。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I/O芯片与模拟量模块所用的不同,应用的转换原理不同,因此精度和速度不一样。

CPU 224 XP的本体模拟量I/O如何寻址?

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0和AIW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0。

CPU 224 XP后面挂的模拟量模块的地址如何分配?

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CPU 224 XP上的模拟量输入是否需要在“系统块”中设置滤波?

由于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转换芯片的原理与扩展模拟量模块不同,不需要选择滤波。

网友C:
刚刚接触西门子,学习学习,之前一直在用欧姆龙和三菱的,呵呵.

网友D:
CPU 224 XP的本体模拟量I/O接线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