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anel view plus 1000触摸屏 问题?

楼主(2011-02-26):
现设备正使用的ab panel view plus 1000 的触摸屏,硬件损坏了,我现在有mer的运行软件,现在新的屏已经到了,请问各位朋友,把mer运行程序,下载到新触摸屏里,我需要做哪些工作?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发给我份?在这里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上边有个内存卡,你把它取下,放笔记本里刷一下就可以啦!不过你得有这个连接软件。

网友B:
上边有智能卡,你把它取下,安装的笔记本电脑,但电脑要装智能卡的驱动.QQ:12292768

网友C:
我现在的PLUS1000 的面板显示时间不对,我进屏幕菜单更改也无法更正。请问是什么原因?用电脑联机PLC其时间是正确的。请那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急!谢谢

网友C:
哪位朋友有PLUS1000的详细应用资料请传我一份。908276081@qq.com 谢谢

网友D:
这个我真的可以

网友E(2011-09-24):
transfer utility先上载文件,再把文件下载到新的屏中。

网友F:
从坏屏中上传MER文件到电脑中。如果有需要还需要下载字体。、

设置好新屏的通讯地址如IP,串口等,下载MER及字体文件。。

将屏设置成上电运行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