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在线趋势曲线和报警画面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wincc在线趋势曲线和报警都没有到数据通信,无法连接到数据,这是为什么啊!愁死,各位帮帮忙,是哪出问题了呀?各个仪表都工作正常,就是连接不到数据! 帮帮忙各位老实

网友A:
在线趋势取值于变量管理器中的数据,你的Wincc是否与现场设备完成了通讯连接了呢?

网友B:
欢迎加入西门子技术QQ群,交流你的问题。

网友C(2011-05-05):
我要加入请 批准  QQ:64105614

网友D:
检查通讯配置!!!!!!!!!

网友D:
有问题的时候,最好有贴图!

网友E:
    应该是你在组态运行时没有调用到趋势曲线和报警画面,在用户计算机名称那选择属性 ,然后再开始哪里把报警和趋势勾上,保存在次运行问题应该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