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指令ORG问题

楼主(2011-02-26):
使用欧姆龙CP1E控制伺服电机 其中一个步骤是ORG指令 不知道哪个是原点接近信号输入口 也不知道原点信号输入口是哪一个?郁闷! 还有就是ORG指令设置中原点查找方向选择是怎么一回事,我尝试了一下如果我选择CW 伺服正转,我选择ccw伺服反转,像这样找远点的方向由我来设置,找远点也就没有了意义!我希望伺服电机能自己判断超那个方向旋转最快达到?    哪个输入点是原点接近输入?哪个是原点到达信号啊?我好想试验过了所有输入点都没用啊!!!求高手指点!(电机运转到原点接近信号接通电机运转速度减慢,运转到原点输入传感器信号电机停转)

网友A:
到网上找说明书啊,原点信号,原点接近信号都是有专有输入点的

网友B:
这些开关量需要输入到NC113/213/413或者MC212/412模块上,不是直接给到PLC输入点

网友C:
如上图的说明,其实在单元手册中说的很明确。

网友C:
 速度与方向也可以在CX-P软件中设定。

网友D(2017-10-18):
 不错应向你学习多多指

网友E:
程序要写好了后,还有软件内部的三者之间的速度关系要正确

网友F:
去看手册啊,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啊。原点的接近信号CP1E默认的是I0.006这个地址,所以你接近信号接到这个信号点上。如果定位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具体说明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或者看手册。

网友G(2019-08-05):
CP1H的原点信号接PLC的那个输入点呢

网友H:
脉冲0 原点输入0.06 原点接近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