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机器人(6轴)与运动控制卡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小弟刚刚开始做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看了不少文献和资料,也有不少的问题。希望各位大牛们能多指教。 (1)目前国内做工业机器人的人不多,成熟产品更少,但大部分控制器采用PC+PMAC的构架。 但是PMAC声称是开放式的平台,但据说深入下去就会慢慢受到限制。尤其是在大负载大惯量工业机器人,在其不同的工作姿态下,考虑其重力矩的不同,要做重力补偿的运动控制可行性是否可行? (2)国外目前机器人的控制系统,EtherCat总线开始成为趋势。如果以此作为主要框架,但支持该总线的运动控制卡好像比较少。 (3)软件控制和DSP+FPGA的硬件似乎是运动控制两条并行的路线,在工业机器人的控制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前者?、 请各位指正~~

网友A:
(1)做做项目,专机尚可,做大宗产品成本是大问题。关于重力补偿,就算你不主动补,伺服也会被动地替你补上。

(2)EtherCAT的一个优势就是不需要运控卡,直接上IPC。

(3)之后者在解决有没有的阶段,不宜考虑,开发成本和周期太没边。

网友B:
我们可以提供机器人专用的6轴控制器QQ22810988

楼主:
波恩前辈,看过您很多精彩的帖子了,感谢回复。 想请教您目前运控卡最能适合于6轴垂直关节机械手的产品有哪些?不同姿态的重力补偿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另外,IPC是什么意思,小白一个,不太懂。 再次感谢

网友A:
没有做过机器人,无法回答这样具体的问题,见谅!

IPC就是“工业PC",论坛里有个“小白”,现在可是大拿!

网友C:
機械手控制器本身就自成一個體系的控制器 在國外都少見 多數是將移載設備(load & unload)當作機械手 錯把馮京當馬涼

關節式機械手那根本是市面上軸控卡無法做到通用 除ABB 台灣A-tech 都屬於開放式平台(PC-Based)

A-tech的控制器 在今年我會入續引進來 當然也包括機械手的控制器

不同姿态的重力补偿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這不切實際 機構的旋轉慣量用大於伺服允許慣量 是無法補償 在設計時就必須考慮進去

网友C:
2)国外目前机器人的控制系统,EtherCat总线开始成为趋势。如果以此作为主要框架,但支持该总线的运动控制卡好像比较少。 ----------在IPC上將絕對是編碼器接口作進來 在灌上運動控制核心軟體 十多年前 我們就想將運動控制作在觸摸屏上 兩個不同硬體合併在一起 重要的元器件是不會減少 難度是會加成 你必須考慮其他配套 不是自己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