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零线什么是火线!

楼主(2011-02-26):
在家庭电路中为什么有零线和火线,但是在初中做小灯泡的实验是只有一根线?合上电器的开关后零线会带电吗?什么时候零线有电什么时候零线没电呢?为什么站在凳子上零线会触电而火线不会?

网友A:
这个通常只要用手拿着一根线触电的是火线,不触电的是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常只要用手拿着一根线触电的是火线,不触电的是零线。

不能这样认为哦!藕把电源控制空开关上,你在摸一根火线也没事的,可是要是以为那根线永远都是不触电,就是零线,可就错了!

网友C:
火线 - 负载 - 零线,形成回路;

正极 -小灯泡-负极,形成回路(假设用电池进行试验)

网友D:
不管啥线,关键看是否对地零电位,只要有电位差就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管啥线,关键看是否对地零电位,只要有电位差就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管啥线,关键看是否对地零电位,只要有电位差就有电

还要形成回路,不然只有电压,没有电流

网友F(2011-04-25):
普通的家用照明电路中,火线跟大地之间存在220V的电压,零线跟大地之间没有电压(或说电压为0),因此火线跟零线之间也就存在220V的电压。

2、用测电笔可以辨别火线和零线。能使氖管发光的是火线,否则是零线。
(1)家中墙上的插座的两个插孔,一个插孔接的是火线,另一个插孔接的是零线,你可以用测电笔辨别一下哪个插孔接的是火线。
(2)接入灯泡(或家中其它用电器)的两根电线,一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你也可以用测电笔辨别一下连在灯头的两个接线柱上的电线,不过要注意安全。
(3)进入开关的两个线头实际上是在一根火线上断开的(例如进入台灯开关的两个线头),分别接在了开关的两个接线柱上,开关闭合后(台灯发光时),用测电笔的笔尖接触开关的两个接线柱时,氖管都发光。千万不能把一根零线和一根火线分别接在开关的两个接线柱上,以免发生短路甚至火灾事故。

3、人体直接或间接跟火线连通时会发生触电事故。
(1)直接站在地上接触火线(或与火线相连的导体),会发生触电事故;
(2)站在绝缘凳上一手扶墙,另一手接触火线会发生触电事故;
(3)站在绝缘凳上一手接处火线,另一手接触零线会发生触电事故。
总之,只要人体的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接触火线,而另一部分不论是接触大地还是接触零线,都会发生触电事故。

4、下列情况下不会发生触电事故,但最好不要尝试,以免误判火线与零线而发生意外。
(1)直接站在地上接触零线;
(2)站在绝缘凳上只接触火线。

般情况下红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线.、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如果二相电源接了用电器的话,那么就有电流从电线中流过
一般的感觉火线带了电,是因为如果人接触(包括一些间接接触)了火线,一部分的电流就从人的身体中经过了,就好比本来一个水管子,从中间有分了一个水龙头了。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沅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网友F:
火线:从变压器相线引出,与变压器外壳是绝缘的;零线:是指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变压器外壳及中性点都要接地,以作碰壳保护。由于交流系统是接地系统,火线带电,零线正常情况电位接近零。但当零线开路或负载不平衡时零线上的电位较高,危及人身安全,因此在零线上的作业应视为带电作业。

网友G:
火线、零线、地线的区别,火线带有220V电压,我们常说的触电就是指碰到了火线,用试电笔可以试出来,通常是红色。零线是跟火线相对的线,它们组成了一个用电回路,零线没有危险,触碰不会被电到,它通常是黑色。地线是一根起安全作用的线,它一端接在大地上,一端接在三项插座的中间插孔上,几乎所有使用三项插头的电器的外壳都是接在地线上的,这样一旦电器漏电,也会顺着外壳流到大地,不会电到人,所以地线是用来保护电器和你自己的安全的,它通常使用黄绿双色线或者黄线作为标记。地线不能跟零线混为一谈,也不能省略。虽然省略了可以同样保证电器工作,但是安全保障就没有了。如果关于家装电线问题就请看此帖地址能帮你解决问题不  http://www.gzdxdlw.com/article/30.html

网友H:
 正常情况下,零线是没有电的。

网友I:
火线是对地有220的电压零线没有

网友J(2011-06-02):
火线是手摸上去火辣辣的,

零线是手摸上去又归零了,手又好了,

试试就知道的

网友K:
1, 你所说的小灯泡接一根线另一头不接会亮吗?错! 要够成回路灯才会亮,

2, 合上电器的开关后零线会带电吗?会的,有电位差就带有电压.

3, 什么时候零线有电什么时候零线没电呢? 对地电压为"0"时就没有电

4, 为什么站在凳子上零线会触电而火线不会? 也不对, 如是干凳子不导电的话,你随便摸哪一根线的情况时都不会触电,

楼主(2011-02-26):
在家庭电路中为什么有零线和火线,但是在初中做小灯泡的实验是只有一根线?合上电器的开关后零线会带电吗?什么时候零线有电什么时候零线没电呢?为什么站在凳子上零线会触电而火线不会?

——!

网友(2011-06-07):
引用 网友L:
不管啥线,关键看是否对地零电位,只要有电位差就有电

网友M(2011-08-14):
零线也带电的时候啊!

网友N:
火线就是三相中的一相,零线就是N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