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保持继电器,怎么保持不了啊~~~~~~~~~

楼主(2011-02-26):
40EH2 PLC 中,wplsoft2.12版本 为什么在D200-D999里的值 在关机重启后,这个D区的值
就归零了啊? 比如把当前脉冲数D1336存到D500里,然后断电重启,当M1002导通后,D500里的值为零。如果这种方法不行,请问如何保存D1336的值呢,以备再开机时用呢?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使用M1002开机脉冲?是不是用了传送指令改变了D500里的数值?

网友B:
D200-D999的这个D区是停电保持的,但可以改为停电不保持的,可用参数设置来选择,即把D1216和D1217改成D200-D999之外的地址,D1216出厂值200,D1217出厂值是999 ,这就是指定了D200----D999为停电不保持型,你把这个区域缩小到例如D990----D999,这就把D200-----D989都释放出来成为可停电保持的数据继电器了

楼主:
对:大话东游 关于

为什么使用M1002开机脉冲?是不是用了传送指令改变了D500里的数值?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主要是开机后用到D1336的值,然后转化为当前位置。 开机后显示当前位置。请问还可以怎么做?

网友C:
你看下重新开机后是不是D1336的值是0了,

网友A:
对:wal0327 关于回复内容:
对:大话东游 关于

为什么使用M1002开机脉冲?是不是用了传送指令改变了D500里的数值?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主要是开机后用到D1336的值,然后转化为当前位置。 开机后显示当前位置。请问还可以怎么做?
内容的回复: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保存D1336的值,LDI M8000 MOV D1336 D500试验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40 EH2中没有M8000这个和位, 现在利用M1002和M1003,实现了D1336的保存

网友A:
对:wal0327 关于谢谢各位关注,40 EH2中没有M8000这个和位, 现在利用M1002和M1003,实现了D1336的保存 内容的回复:忘记了,把它想成是三菱的了,台达是m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