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为什么烧毁

楼主(2011-02-26):
一台机器是5相三线(380V)的,接线时候忘记接零线了,一通电就烧坏了3个DC24V的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用了一个火线和零线供电(220V交流供电的),但是如果不接零线只有一个火线为什么会烧毁电源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总的零线未接,导致开关电源的零线浮空,估计你的单相电不是单单从一相取电的。

这样做风险很大。

其实就是380V直接接到开关电源。

顾开关电源肯定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的零线未接,导致开关电源的零线浮空,估计你的单相电不是单单从一相取电的。

这样做风险很大。

其实就是380V直接接到开关电源。

顾开关电源肯定烧毁。

开关电源的380V怎么来的?

网友C:
大致就是这样,我估计的,错了不要见笑,一相通过负载,本来是零线引成回路,但现在没有回路零线,只能通过另外几相引成回路,这样几烧了。还有可能就是3相不平衡了,引起有些相电压高烧开关电源,然后再继续烧下去。

网友D:
因为你3台开关电源分别接3相电源.零线没接,等于3相负责不平衡。等于380V接在开关电源上。容易烧坏开关电源。0线即是工作0线又是3相平衡0相。

网友E:
请仔细说一下本设备上使用零线的电器,应该不只是开关电源吧。

楼主:
如何上图啊

楼主:
无法上图。。 还有输出DC负线和地线相连...... 电源用的是Pilz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法上图。。还有输出DC负线和地线相连...... 电源用的是Pilz的

零和地是不是连到一起了?

网友F(2011-09-28):
总零线没接,其他负载的零线和开关电源的零线并联在一块儿了吧?380伏特相电压通过其他负载的的零线施加到开关电源上了

网友G:
“如果不接零线只有一个火线为什么会烧毁电源呢?”

没有接零线,你的单相负载是Y接的,且三相不平衡,烧毁电源的;

网友H:
学习了  是不是只有接零线才能使三相平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