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一般用在什么情况下

楼主(2011-02-27):
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一般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A:
需单纯输出力矩的情况下使用,比如:

挤出控制中的“恒”推力阶段;

张力控制中用于加载(需考虑回升能量的妥善泄放);

某些双驱应用中的从动轴;

……(不一而足,欢迎继续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单纯输出力矩的情况下使用,比如:

挤出控制中的“恒”推力阶段;

张力控制中用于加载(需考虑回升能量的妥善泄放);

某些双驱应用中的从动轴;

……(不一而足,欢迎继续补充!)

学习,这就是闪光点。

一直没有用过转矩控制模式,所以有些疑惑。

网友B:
比如作为运动控制卡的下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单纯输出力矩的情况下使用,比如:

挤出控制中的“恒”推力阶段;

张力控制中用于加载(需考虑回升能量的妥善泄放);

某些双驱应用中的从动轴;

……(不一而足,欢迎继续补充!)

双电机消隙是否所说的"某些双驱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消隙是否所说的"某些双驱应用"?

上面所说的双驱应用,应该是指两个伺服驱动同一个空间上跨度比较大的负载,比如大跨度的龙门结构.两个电机的动作是基本一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A: 双电机消隙是否所说的"某些双驱应用"?

上面所说的双驱应用,应该是指两个伺服驱动同一个空间上跨度比较大的负载,比如大跨度的龙门结构.两个电机的动作是基本一致的.

我理解的这种龙门双驱两个轴都工作在位置模式,只是互相交换编码器反馈吧?为何从轴在转矩模式?

请刘版主斧正。

网友A:
双电机消隙应用可能也是力矩模式的应用之一。

从轴工作于转矩模式是龙门双驱非解耦控制的经典方法,互相交换编码器反馈的方法应属于解耦控制。

网友E:
老劉 你又在亂放砲 扭力跟能量是兩碼事 你有看過伺服放花炮 在扭力模式下加上時間 也是可控制位置 只不過精度較難要求

貼膠機就很典型的扭力控制(張力控制)

最近本人在開發伺服沖壓床 也是此項的運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本人在開發伺服沖壓床 也是此項的運動

如果你“在開發伺服沖壓床”,我的理论你肯定能用上,说说我看看?

网友B:
伺服冲床中Parker的驱动器除了提供编程坏境,还可以提供三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1、位置、速度、电流方式的相互切换。

2、提供力矩控制的功能块。

3、电流限制可以根据需求更新。

网友E:
還談甚麼理論 十多年前都以搞定 此時只是重操舊業

小白不愧稱之行家 你提的這些都在自家系統把他作掉 我只用一般的通用伺服就夠 我的位置是全閉 扭力是開環

网友B:
由于电流输出虽然与电机的力矩输出粗略成正比,但是传动环节上的摩擦、弹性等导致电流与最终压力并不是简单的穿越坐标原点的直线,所以需要一个转换的算法。该算法的系数必须要实验得来。

网友E:
所以需要一个转换的算法。该算法的系数必须要实验得来。

說到重點 我已做檢驗治具

网友G:
压力机的控制关键是否在于速度-位置(曲轴位置/滑块位置)规划和能量管理?

网友B:
能量管理?伺服控制中没有这个词。

网友A:
小白还真是认真!

话说回来,记得小白贴过的5次方曲线和变正弦曲线等加减速规划就具有能量控制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能量管理?伺服控制中没有这个词。

能量管理是大中型压力机必须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不带飞轮由伺服直接驱动的情况,否则加工效率和能量效率难以达到最优化,对电网也会造成较大的冲击。

网友B:
那是针对具体应用的工艺要求了。是节能、能耗比之间的优化了。

网友E:
伺服型沖壓床 實際上是小機床 伺服電機功率也就幾百W 提到能量管理 殺雞用牛刀 伺服一般多有自動調機的功能 再加些經驗 應能形成最佳化狀態

网友G:
国内顶级的压力机厂商在开发大型伺服压力机(Kt级),驱动需要1000KW以上,市面上难以找到这么大的伺服电机,采用多个大功率伺服电机并联驱动。

而一些几十吨的伺服压力机的驱动也要几十KW的伺服驱动。

"笨鳥慢飛"所说的应该是小型冲床吧,控制就简单多了,应该是带飞轮的。主要控制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为下一次冲压补充能量。驱动器的功率越大,速度规划就可以更加从容,效率可以不同程度的提高,当然成本也会相应上升。每次冲程需要补充的能量根据加工的工件不同,应该就是"笨鳥慢飛"所说的需要经验的地方吧,这个应该可以做成配方储存到控制系统吧。

大一点的压机复杂一些,由于工艺要求,有些在冲压之前还要减速,速度曲线和小型压机不太一样,还必须考虑送取料机构的配合问题。大型压机加速过程除开补充能量外,也是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减小冲程周期,毕竟一台投资几千万,要物尽其用。大型压机的系统更加复杂,机械机构、离合器,液压膜垫、安全都是一个个小系统。

我以前是做工艺的,不太懂具体自动化的技术,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还请"笨鳥慢飛"指点。

大型压机主要看Jier,中小型扬力居多。他们都在发展Servo压力机。

网友E:
其實你不清楚的是 "伺服電機"真正的特色 及工作方式(原理) 我做的設備跟你想的完全不同 我做是對力量及位置的控制的機台 而非"沖"的機台 這都是針對電子產業用的 控制器是自家的 他能真正發揮伺服的特性   ‘伺服一般多有自動調機的功能 再加些經驗 應能形成"最佳化狀態" "

由于电流输出虽然与电机的力矩输出粗略成正比,但是传动环节上的摩擦、弹性等导致电流与最终压力并不是简单的穿越坐标原点的直线,所以需要一个转换的算法。该算法的系数必须要实验得来。  我的力量是開環 所以機構上的傳動的力量跟電機關係如上 小白所說 當然我也可以做成閉環 但我需增加三項成本可觀 若我可賣到德國的價格 我會考慮

壓力機(沖床)用伺服的目的不 該在"沖頭" 這是沒效益 成本太高 也許壽命也有限 所以只有小型電子沖床 要拼速度 才會用伺服 另外全電式的射出機(國內多數用矢量變頻) 也是 都是小型

网友G:
喔,原来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