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PLC200能否代替PLC300的问题

楼主(2011-02-27):
各位老师好:

          我是一名学生,刚开始学PLC,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使用的PLC315-PN/DP和313C-2DP建立了两个站点,之间通过Profibus进行通信,另外313C-2DP又扩展了两个DP从站,做分布式处理,使用的是EM200T,由于313C-2DP只需要处理少量数据,我希望使用PLC200的CPU以节约成本,同时还需要PLC200能有两个扩展的从站,以方便远距离采集。还有个重点是,当PLC315-PN/DP故障时,要求下级的313C-2DP站或者PLC200能够正常工作。请问各位老师,我可以使用PLC200代替313C-2DP吗

网友A:
看具体的要求,不能简单比较。理论上是可以替代的。

网友B:
我的QQ邮箱是853161660@qq.com我也想要。谢谢

网友C:
200无法组态,200的输入输出口相对来说少

网友D:
楼主的要求是可以用S7-200来实现(LZ说只需要处理少量数据),不过应按照200的组网套路来做。

网友E:
不可以,

S7200没办法远距离扩展从站;

网友F:
可以采用232或是其他通讯方式满足。

网友D:
不要拘泥楼主的“同时还需要PLC200能有两个扩展的从站”这句话中的“扩展”2个字,应该理解为带2个从站,“以方便远距离采集”(楼主的原话)。 这个对于S7-200很好实现,不存在“S7-200没办法远距离扩展从站”的问题。当然,这个“远距离”是有限制的。

网友G:
当然可以,如果要用协议需要MPI协议在STEP 7中组态。如果用DP需要EM227模块。当然还可以用以态网的方式组态。

S7-200的从站控制方式可以用MPI ,MODEBUS,PPI三种方式。其中可以利用其中一台S7-200做MODEBUS主站,另外一台做从站(RTU方式),这样在主站中的程序读写从站的信息。利用MODEBUS协议库。通讯程序不复杂,关键是V区的地址分配。

网友G:
具体组态方式。一台CPU226加EM227代替313C-2DP,然后从站用S7-200的其两个单口通讯的模块。这个时候,另外两个从站用MODEBUSRTU从站通讯就可以。而CPU226用0口用MODEBUSRTU主站。1口MPI/PPI,EM227DP协议组态。CPU226主要完成另外两个RUT从站的读写通讯。从站RTU相当于远程I/0采集和本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