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LC专家?

楼主(2011-02-27):
我用西门子200顺序控制做的程序;分主程序和2个子程序,主程序主要是调用,子程序1是步进控制,2是循环控制。我现在想要做的是程序在实行循环控制时,按下停止按钮,程序会执行完整个过程回到原位置,在停止。

最简单的方法如何编程?

网友A:
无非是条件是否满足的问题。

网友B:
可以说得再详细点,这样才理解的的程序设计意图>QQ1229276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条件是否满足的问题。

那当然喽,plc控制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逻辑条件是否满足的问题。

偶觉得楼主可以考虑在子程序2中设置一些状态标志寄存器,分别作为:当前循环执行中标志、单个循环完成 / 未完成标志,将这几个标志寄存器的置“1”则表明程序运行进入相应那个状态,当然置“0”作为推出相应状态的标志,什么逻辑组合可以作为各自置“0”和置“1”的条件,要根据你的控制要求来确定。然后把你说的那个停止输入点分别于这些状态标志再进行逻辑组合,输入到里面去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