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功率拖动用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1-02-27):
各位高手!小弟在做电源时碰到了许多问题请帮帮我...

此电源分为两个变压器送电【控制用(12V、5V;3W)、拖动用(24V、12V;未定)】

控制用

主要用在:控制输入输出继电器(12V)电源、指示及照明用发光二极管电源(指示用发光二极管涉及到了74LS02和08的使用)、电路监控(5V)用电源

此块涉及的电压电流功率并不高所以自己还是能解决的!

拖动用

主要用在:小型自吸水泵(12V、2A~3A)、制冷片(12V、4A~4.7A;15.4V、5A)

此块输出的功率会比较大,一般都在2A~5A之间,而且有时会出现全设备开启(水泵×6台、制冷片×5块)、再加上会涉及到UPS模块(准备用12V、7AH的电瓶)

这种电源电路以前没玩过也没想到会用到,所以压根不会,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啦....

网友A:
那也叫大功率?

你那负载最好别用开关电源,用变压器整流就行,不需稳压。

网友B:
直接买现成的开关电源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