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与触摸屏通信的地址是多少啊 求高手解答啊

楼主(2011-02-27):
台达PLC中与触摸屏通信的地址是多少啊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
你是用台达哪个PLC,和触摸屏,用什么方式通讯?

你说的太模糊了

楼主:
对:就是485通讯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手册上有的

楼主:
这些不是通讯时用的寄存器吗    与触摸屏通讯时能够储存触摸屏的信息的地址是什么啊

网友C:
主要看D1121中的数值是多少,在触摸屏中设置PLC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主要看D1121中的数值是多少,在触摸屏中设置PLC的地址是多少!

怎么看D1121中的数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主要看D1121中的数值是多少,在触摸屏中设置PLC的地址是多少!

用RS232连接的话,地址怎么弄啊

网友C:
用RS232,通讯,使用默认值就可以,在编程软件的设置项目中,通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RS232,通讯,使用默认值就可以,在编程软件的设置项目中,通讯设置

默认地址??

网友D:
通讯设置中的接口要统一。

网友D:
不是2吗?我大学的时候就用com2

网友C:
弄好了吗?如果没有可以看看下面这两幅截图。PLC设置

网友C:
上一幅截图的通讯站号是我自己改的,开始时是0,下一幅是触摸屏设置。

网友E:
波特率不对吧一般96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RS232,通讯,使用默认值就可以,在编程软件的设置项目中,通讯设置

明白了 谢了

网友F(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