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升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1-02-27):
我厂一台15t的桥式起重机,采用普通的继电接触控制系统,今天一月份出现主钩断路器第一次跳闸,那时是偶尔出现一次,现在经常跳闸,有时一天候要出四五次,后换了正反转的两个接触器,及接触器上的辅助触头,还是有跳闸的现象,操作工反映一般是开主钩下降就会跳,下降一档二档都是反接制动,三档是全速下降,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是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下降一档二档有反接制动的吗?一般起重机下降二档才是制动,用于重载下降,采用的是单相制动.操作工在操作重物下降时候没有把手柄一下子开到全速下降,而是在二档上面下降,如果吊着的重物并不重,那么单相制动就成了缺相运行,当然要跳闸.

这个操作工没有经过陪训,不合格,马上叫他下岗.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的这台起重机没有采用单相制动,一档二档就是倒拉反向制动,一档是重载反接制动下降,二档是轻载反接制动下降,三档就是全速下降,打一档二档,上升接触器动作,打三档下降接触器才动作。

楼主:
我分析了下,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操作工吊重物开下降三档,迅速回零位,有时候回零的时候没回到位,回到了下降一档上,这时候相当于打反车(因为下降一档是上升接触器吸合),引起瞬间电流过大,我们这个电机是45kw的,断路器425A。

网友B:
如果是45kW电机,电流在120A左右,你们用的断路器居然是425A??很显然配置明显太大,起不到保护作用。

断路器跳闸首先应测量电机电流,是否电流太大,如果电流太大,断路器跳闸属正常现象。只要查明造成电流大的原因即可,如果你们是下降两档反接,应该是采用的QR2S控制屏原理,查看换向接触器和切电阻吸合的顺序是否正常正确。检查线路,排除线路故障。一般电阻切除不正确,在反接的时候电阻没有相应的串在回路中,很容易跳闸。

我们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次是主令控制器闭合程序乱了,导致控制屏内接触器吸合顺序不对。另外一次是电阻器里面有一根焊条,导致电阻有一段是短接的。

其次断路器跳闸后,电机温升如何,如果电动机温度不高,电流也不是很大,就要怀疑断路器的问题了。

网友C:
下降一二挡是上升接触器通,下降三挡才是下降接触器通,可以这样,先将动力线去掉,只看控制回路的接触器闭合是否正常?正反接触器切换时引起电流瞬间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