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响应频宽的计算

楼主(2011-02-27):
A+的速度响应频宽是550Hz,A2的是1KHz,请教各位频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与数控系统的哪些参数有关?越大的频宽提高设备走位精度吗?现有雕铣机要配台达伺服,对频宽这个概念模糊,想了解清楚.

网友A:
伺服系统输入正弦波转速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值的0.01倍,频率由1Hz逐渐升高,记录电机对应的转速曲线,随着指令正弦波频率的提高,电机转速的波形曲线对指令正弦波曲线的相位滞后逐渐增大,而幅值逐渐减小。相位滞后增大至90°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90°相移的频带宽度;幅值减小至0.707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3dB频带宽度。

频宽越大响应越快,动态控制精度越高。

静态控制精度主要与伺服反馈器件的精度有关。

网友B:
频宽越大,伺服的响应性越好,抗扰能力也能相应提升。

网友C:
频宽,相当专业的一个术语,对于伺服系统的设计应用来说,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深究它的具体数值大小呢?最近偶尔会冒出一些愤懑纠结之情~~~~~~

某次展会在台达展位溜达,他们的服务人员过来向我介绍A2伺服功能如何强大,性能怎样强劲,说到具有1Khz的频宽,接近安川最新产品(sigma-5, 1.2KHz)时,于是就询问到是如何实现了如此高的频宽?那哥们信誓旦旦的告诉我:硬件!我们选择了高性能的硬件平台,就决定了频宽指标~~~~呵呵,当然了,从言谈中看,这哥们肯定是个是做销售的,他那种对自己产品的自信精神,还是颇令人称赞的。

最近在新系统开发过程中做到了伺服频响测试部分,最先试验的是异步伺服,从电机空载来看,距离1KHz尚有很远。当然,试验电机都是3kW以上的电机,势必对测试结果有较大影响。安川样本中标明了试验条件是一款200W电机带1倍惯量。

另外,个人对台达伺服电机的初步印象还是不错的,同样在那次展会,手动转过能摸到的所有伺服电机,中外都有,发现台达电机是其中感觉最好的。不过,这感觉,基本靠摸,做不得准的~~~~~~

网友A:
听说,台达的伺服电机都是贴牌的。说明本土企业的电机做得也是非常优秀的。

网友D:
不是说台达A系列的电机是多摩川贴的牌吗?

网友B:
A系列电机由多摩川贴牌,解决了台达伺服配套电机的有没有问题,从AB系列,B系列之后台达开始解决自己有没有电机和编码器的问题,从A2开始台达步入电机和编码器好不好的阶段。

网友:
电机靠手摸, 感觉好也不一定就真好!

我摸过西门子的1FK的伺服电机, 感觉手感也不怎么样!

网友B:
靠手摸是最原始,也最无奈的方法。

靠手摸感觉就不好的电机,一定好不到哪去。反之,如“征”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