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怎样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1-02-27):
富士MEGA变频器用FRENIC Loader3软件和笔记本电脑连接怎样读取变频器数据,弄了很久都没办法读取变频器更改过的参数,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否要安装驱动软件? 谢谢! 邮箱:xmskill@uk.com.tw

网友A(2011-11-16):
富士变频器FRENIC-LIFT与电脑连接线如何制作。

网友B:
MEGA的面板上有USB口,你可以通过MINIUSB线与你的笔记本连线,如果不使用USB,那么你可以通过RS232转RS485 适配器连接变频器上的DX+,DX-用于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