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mpactLogixPLC 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1-02-27):
请问PID水流量调节,控制电动阀的速度,参数设置成多少才能让电动阀从关到开用30秒左右完成?

      今天调PID,当设定水量跟反馈水量不一样时,PID输出不是最大就是最小(阀不是开到最大就是关死)。没看到PID输出有连续变化的过程 ?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给你贴点资料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缩写.

比例调节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即产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积分调节作用:是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就进行,直至无差,积分调节停止,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强。反之Ti大则积分作用弱,加入积分调节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动态响应变慢。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PI调节器或PID调节器。

微分调节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除。因此,可以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情况下,可以减少超调,减少调节时间。微分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因此过强的加微分调节,对系统抗干扰不利。此外,微分反应的是变化率,而当输入没有变化时,微分作用输出为零。微分作用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另外两种调节规律相结合,组成PD或PID控制器。

启动PID参数自整定程序,可自动计算PID参数,自整定成功率95%,少数自整定不成功的系统可按以下方法调PID参数。

P参数设置

  如不能肯定比例调节系数P应为多少,请把P参数先设置大些(如30%),以避免开机出现超调和振荡,运行后视响应情况再逐步调小,以加强比例作用的效果,提高系统响应的快速性,以既能快速响应,又不出现超调或振荡为最佳。

I参数设置

  如不能肯定积分时间参数I应为多少,请先把I参数设置大些(如1800秒),(I> 3600时,积分作用去除)系统投运后先把P参数调好,尔后再把I参数逐步往小调,观察系统响应,以系统能快速消除静差进入稳态,而不出现超调振荡为最佳。

D参数设置

  如不能肯定微分时间参数D应为多少,请先把D参数设置为O,即去除微分作用,系统投运后先调好P参数和I参数,P、I确定后,再逐步增加D参数,加微分作用,以改善系统响应的快速性,以系统不出现振荡为最佳,(多数系统可不加微分作用)。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A:
最后   因为你控制的是电动阀    为了保护电机

死区加大点

楼主:
针对AB软件PID调试,P、I、D的范围具体说说。你上面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以前调西门子的PID时就是按照上面的过程调的。

网友A:
我这有个5000的PID 程序

P 2.0

I 0.003   单位1/s

D 0

控件操作SP-PV

别的好像没什么了吧

你所说  ‘ 当设定水量跟反馈水量不一样时,PID输出不是最大就是最小’

估计是你I值设定小了    5000这个软件是秒分之一   容易搞错

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网友A:
对了  ‘  参数设置成多少才能让电动阀从关到开用30秒左右完成?’

虽然我没弄过阀门  但是变频器从0到满频时间是变频器内部修改的

一般来说设定值跟反馈值接近的时候PID起到缓冲的作用

如果你阀门开关速度过快   而流量反应太慢   估计很难达到理想状态

楼主:
谢谢  jinzhengyi    方便的话留下QQ号,以后方便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jinzhengyi    方便的话留下QQ号,以后方便交流

网友C(2018-07-03):
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