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19期——变频调速范围的困惑:客户要求与实际情况的冲突怎么处理?

楼主(2011-02-28):
本周擂台:变频调速范围的困惑:客户要求与实际情况的冲突怎么处理?

        在某些工程中,客户对变频调速的要求范围过大(这点体现在客户意识和标书中),例如要求设备的线速度为0.5~20米。对于这点,安照常规设计可能不一定能达到。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列举出能够实现该范围调速的方式方法,以及成本分析。

2、如果不能实现,包括技术和商务上,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3、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3月13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如果调速范围是线速度0.5--20米/分钟,那速度还不算大的,如果是米/秒,可能稍显大了点,不过也得看你的机械传动部分的情况而定。做电气的实际多数只能在到电动机轴上输出的转速环节上为止去做文章,也即是考虑rpm吧,以后的环节应该叫机械人员去考虑了。何况看0.5---20这个数字,从数字上看电气系统调速范围近似为D=20/0.5=40,这样大的调速范围对于现在的变频调速系统来说还不算是很大的。如果是折算成线速度很大,那考虑变频器选择输出频率范围较大,尤其是最高输出频率高的那一类变频器,或者兼而考虑机械部分要有适当的增速机构配合,如果还是不满足要求,那恐怕就不单纯是从电气控制的技术角度上去考虑这事情了

楼主:
就是,在技术上存在冲突的时候,就看商务上怎么去解决了。

网友A:
怎么没有多晒哦?!来发表下自己的看法!藕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的。前面已经说到了比如商务人员要主动考虑认真分析客户的要求的实际可行性在签合同,不能盲目签字,这样就无法主动规避技术上的风险因素;另外,从机电结合角度,电气和机械人员也要多多融合,充分分析认识客户的要求在技术上的可行性,探讨有否可能通过机电结合的方法获得较大的调速范围?并且应该主动对销售人员给予售前技术支持和指导;此外,就是从纯电气控制技术的角度,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下,变频器的调速范围较大时应该采取哪些技术措施解决或弥补,藕觉得起码采用高性能的变频电动机会比普通三相交流异步机调速效果好些吧,而且如果使用变频器扩展PG卡+编码器做速度反馈,构成闭环控制,以及利用数字锁相环DPLL技术的变频调速系统都有可能提高变频系统的调速范围和调速精度。。。。

楼主:
大家多多发表意见和建议哈,重在参与哟...

网友B:
客户要求与实际情况的冲突时要看所签的技术协议,当技术协议和商务合同冲突时,以商务合同为准,
技术协议只作为合同的修改和补充,双方签字同意后才生效

当自己的生产或设计能力达不到技术协议的要求时,己方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尽量通过商务人员和甲方沟通解决问题。

网友C:
技术协议和商务合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执行合同过程中,实际情况与技术协议有些出入,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网友D:
采用矢量变频器和脉冲编码器反馈,同时电机的最高运行频率设到100-120hz,电气调速应该是可以完成的。要选用变频电机。

网友E:
为讲明原理 参数为假设

启动时电磁离合器1吸合

马达1启动 比如保持输出力矩稳定的情况下能开到1300转/分

输出轴速度达到1300转/分 时马达2启动提速到1300转/分 时电磁离合器2吸合 电磁离合器1断开

马达1停止 马达2继续提速 变频器用一台就可以了通过切换电机1 电机2实现

控制用PLC做 通过两个与电机主轴相连的编码器反馈 用模拟量输出模块 控制两台电机转速 转速要求非常精确的话 可以用PLC输出脉冲反馈到变频器做矢量闭环控制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Piston topkingjun

二等奖(10MP)1名:

HOTEAM    haoge_188

三等奖(30积分)1名:

老愚者  yukj

楼主(2011-05-16):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