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和微型打印机的操作的交流

楼主(2011-02-28):
我用 的是炜煌的热敏打印机WH-T2AR10-30E825,触摸屏是7062K。需要打印一个检测仪器的检测结果。原来是用截图的形式

(!SetDevice(设备0,6,"SaveScreen(harddisk:\tu\temp1.bmp,2,62,600,430)" )),但是这种形式打印出来的不清晰,打印机的放大功能对图片不起作用。我就用打印字符串的方法来打印这个检测结果。

我主要用的是几个函数:

Str放大="ESC W"
!SetDevice(设备0,6,"set(Str放大,2)") ‘------------纵向横向放大倍数

Str回车="CR" ‘回车
!SetDevice(设备0,6,"set(Str回车)")

Str空格行="ESC f"
!SetDevice(设备0,6,"set(Str空格行,1,3)")

!SetDevice(设备0,6,"PRINT(打印的内容)")

把我需要打印的内容按照我想要的格式打印了出来。但是这样就是比较麻烦,需要很多的脚本。

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QQ768922011

交流群 126820237

楼主:
问下啊
运行策略里的循环策略 和 界面里的循环策略它们的运行的顺序是怎么运行的,也就是当在一个界面里时是不是该界面的脚本和运行策略里的脚本同时运行,还是存在先后的顺序

我感觉是界面里的脚本和运行策略里的脚本是可以同时运行的,就像并联的电路一样...

网友A(2012-06-15):
我问下,你那个打印的内容需不需要自己再输入,还是说字节引用字符变量完成,我遇到了这样的困惑,比如我输入!SetDevice(设备0,6,“Print(A)”)

A为字符变量,是要打印的内容,我假设A=时间:$Time

$Time表示时间的数值变量

在打印中,$Time的值会被引用并打印出来吗?我试了下,打印结果为-------时间:$Time

因为接触这个不久,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