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1系列变频器故障及对策

楼主(2011-02-28):
故障代码 故障说明 可能原因 对 策
Er. 01 加速中过流 加速时间过短
转矩提升过高或V/F曲线不合适 延长加速时间
降低转矩提升电压、调整V/F曲线
Er. 02 减速中过流 减速时间太短 增加减速时间
Er. 03 运行中过流 负载发生突变 减小负载波动
Er. 04 加速中过压 输入电压太高
电源开关频繁开、关 检查电源电压
用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起、停
Er. 05 减速中过压 减速时间太短
输入电压异常 延长减速时间
检查电源电压
安装或重新选择制动电阻
Er. 06 运行中过压 电源电压异常
有能量回馈性负载 检查电源电压
安装或重新选择制动电阻
Er. 07 停机时过压 电源电压异常 检查电源电压
Er. 08 运行中欠压 1. 电源电压异常
2. 电网中有大的负载起动 检查电源电压
分开供电
Er. 09 变频器过载 负载过大
加速时间过短
转矩提升过高或V/F曲线不合适
电网电压过低 减小负载或更换成较大容量变频器
延长加速时间
降低转矩提升电压、调整V/F曲线
检查电网电压
Er. 10 电机过载 1. 负载过大
2. 加速时间过短
3. 保护系数设定过小
4. 转矩提升过高或V/F曲线不合适 减小负载
延长加速时间
加大电机过载保护系数(H- 2)
降低转矩提升电压、调整V/F曲线
Er. 11 变频器过热 风道阻塞
环境温度过高
风扇损坏 清理风道或改善通风条件
改善通风条件、降低载波频率
更换风扇
Er. 12 输出接地 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地
变频器与电机的连线过长且载波频率过高 检查连接线
缩短接线、降低载波频率
Er. 13 干扰 由于周围电磁干扰而引起的误动作 给变频器周围的干扰源加吸收电路
Er. 14 输出缺相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接线不良或断开 检查接线
Er. 15 IPM故障 1. 输出短路或接地
2. 模块损坏 检查接线
向厂家寻求服务
Er. 16 外部设备故障 变频器的外部设备故障输入端子有信号输入 检查信号源及相关设备
Er. 17 电流检测错误 电流检测器件或电路损坏
辅助电源有问题 向厂家寻求服务
Er. 18 RS485通信故障 串行通讯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发生错误 检查接线
向厂家寻求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