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中CRC校验C程序代码的一些问题(附源代码)

楼主(2011-02-28):
unsigned short Get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unsigned charauchCRCHi【256】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unsigned charauchCRCLo【256】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unsigned char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uIndex = 0;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

网友A:
1 这个是为了降低复杂度,提高速度设计的。能提高至少8倍以上的计算速度 2 仔细读代码 3 中国国家标准的CRC计算和这个结果不一样。还是按照这个做吧

网友B:
这事用的查表法,如果你用程序走循环的方法也是可以的,但是那样太慢了!一般来说还是用查表方法!!

网友C(2011-04-23):
你好~能给我一下全部的源代码么?非常感谢~38602977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