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11主从控制

楼主(2011-02-28):
1,as7r7361与as7322可以用面板相互上传下载吗,用DRIVE WINDOW能互传吗

2,首先机器为硬连接,主机速度控制,从机转矩,设参数后主从性能稳定:主机的2.13变化异常,方向箭头不稳定,电机速度时快时慢

楼主:
1,as7r7361与as7322可以用面板相互上传下载吗,用DRIVE WINDOW能互传吗

2,首先机器为硬连接,主机速度控制,从机转矩,设参数后主从性能不稳定:主机的2.13变化异常,方向箭头不稳定,电机速度时快时慢 ,请问以上现象由什么参数造成的呀

网友A:
1.变频器控制盘只能从变频器拷贝参数,或者将参数从控制盘复制到变频器。DRIVE WINDOW既能上传下载参数,也能上传下载软件。

2.查查和主从控制的控制方式、控制模式、运转方向和给定有关的参数吧。找不到拨打ABB服务热线:400-810-8885.

网友B(2011-08-07):
这个不可能互转的,所以你要再问问呢

网友C:
主从有一个专门的说明书呢!!我说800的。。你上网查查看看。。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楼主(2013-05-27):
DRIVE WINDOW可以吧不一样的软件上来,下到不同的主板里去吗。怎么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2019-12-24):
ACS800-11 小功率有现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