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的编程软件EasyBuilder8000最新版本支持Win7 64位吗?

楼主(2011-02-28):
将要换新电脑,故有此一问?没在官网上看到相关资料,特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A:
支持  ,没有任何问题!

你在EB8000的软件里面,在桌面上面点击图标,右键,属性,使用XP SP3系统兼容模式来运行此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支持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2011-06-11):
是吗?我用这样的电脑来装USB线驱动都安装不上。不知道怎么搞,还打算装回XP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