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固态继电器烧毁?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28):
今天才接到的,明天去现场看,从来没接触过固态继电器。

我看了下图 型号是: 固态继电器 SSR-H380D350P*3+A600 上海岳西 用的是触发板 PAC03I
固态继电器 H3340PN 希曼顿

负载是阻性负载,星星接法。 负载的具体功率还不清楚 不过看互感器是 200/5的 应该不超过200A 的电流

上面的固态继电器应该电流都在350 左右, 够了吗? 和环境关系大吗?

请教几个问题:

1、我看了一下网上的图片有点疑惑,固态继电器是否都是每相上接一个 3相就要3个? 不像常用的机械接触器那样一个就能管3相的输出吗?

2、固态继电器的输入输出 怎么检查是否烧坏?

3、如果外围电路没问题,那多半问题是什么?

4、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 加装什么器件?
5、固态继电器电流和负载电流一般是多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