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森兰SB50“cdf”故障

楼主(2011-03-01):
    森兰SB50  2.2KW开机显示正常,运行即报“cdf”,说明书里查不到此错码。打开机盖检查,电路板完好如新,无发现有原件损坏老化。请教各位高手,可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楼主:
大 家 来 帮 帮 忙 啊 !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15-10-22):
森兰变频器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指教一下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是设置问题,电流设置要设置电流数,就好了,启动报OCN是驱动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