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综合保护器与热继电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3-01):
1.电机综合保护器的原理有哪些?在选择上又为什么选择电机综合保护器?而其中电机综合保护器带485接口的又是在检测什么?带485和不带485有什么不同?
2.在什么情况下必须选择电机综合保护器而不选择热继电器?有什么依据?(或者说在国家统一规定上有没有?)
3.热继电器在使用上有哪些优势?电机综合保护器又有哪些优势?
4.现有一台110KW水泵正常起停,在理论上电机综合保护器(带485接口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和热继电器如何选择?在实际上又会如何?

网友A(2011-07-05):
1)电机综合保护器是接线简单,维护简单的保护装置,其集过电流保护,断相保护,过负荷保护等,是现在电动机保护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保护装置,特别是容量比较大的电动机用得多。电机综合保护器带485接口的是可以与PC机连接,可以对保护装置进行保护数值的整定。

2)热继电器在电动机的保护中就只能保护电动机的过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