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多传动型变频器用于起重机上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变频器为ACS800多传动变频器,电机为西门子变频电机,450KW,额定电流为750A,但是工作了半年后出现,一速时频率为8.5HZ,电流为230~310A,二速时为17HZ,电流为500A~800A,三速时为25HZ,电流能到1000A~1200A,超出了额定电流,电机没有带负载,是自身空转,请教各位能否给我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读数是从变频器得到的吗,最好用电流表直接测量一下电机端的电流

网友B:
应该是主钩上用的变频器吧?看看钢丝绳卷线盘有没有跳绳

楼主:
谢谢两位的建议,首先检测电流,我们用钳型电流表检测电机电流,因为电机过大,电缆为3X95平方的电缆4根,所以我们检测一相的一根都有230A,所以计算出四根的话一定超出的额定电流,所以电机过流的问题一定存在,二是这个起重机为350吨,此电机是主起升机构的一个电机,主起升有两个同样450KW的电机,因为工艺要求,紧急情况下单机运行也要调运350吨,所以设计时为三个模式,1#运行    2#运行    1+2#运行,逆变器为一个电机两个逆变器并联使用,曾经出现过ACS800内部过温故障,还有电机过温故障,还有输出电流超过跳闸极限值,会不会是逆变器的原因呢?明天我们要把两个电机互换,到时候看情况吧,估计结果就出来了,对于chenzaichang说的钢丝绳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试的是电机空转,没有连接减速机及其他负载,所以机械问题可以排除。

网友B:
你的电机是绕组电机么?逆变器是做什么用的?供电电源是直流的么?估计问题出在你的逆变器上

网友C:
应该就是AFE+逆变器的共直流母线的方案,西门子的用过,ABB的不太熟悉。

网友D:
建议你看看编码器连接状态及连接线路是否可靠,查看一下变频器加载到电机上的电压是多少,用摇表测量输出线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检查编码器的连接状态,或将编码器先去掉,用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方式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解决了,问题出现在测速编码器的连接器上边,因为连接电机端得顶丝松动,所以导致编码器反馈有误差,变频器一直不断的补偿力矩,所以电流随速度增快,误差加大,电流也在不断补偿,这两天电脑装系统没跟大家汇报,以后就长记性了,我是请教ABB售后服务的建议屏蔽编码器试试,结果真出现在编码器身上,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