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漏电断路器的不协调搭配

楼主(2011-03-01):
通常变频器前面设有断路器,但并非漏电断路器。

然而有些客户非要你加漏电断路器,说是公司有相应的规定。。。

所以遇到这样的客户就很头疼,跟他解释不通,反而拿出他公司的条条款款来跟你辩驳。

楼主:
以下是网上收集到的相关问题解答,请变频器高手不吝赐教!

变频器漏电是什么原因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11-2-15 08:49 | 提问者:zhihuayuyu
问题补充:
我们用的是新的矢量变频器,用在轧花机收卷用的,而且漏电很严重

最佳答案
1>变频器外壳可靠接地
2>电机外壳可靠接地
3>由于变频器的高频谐波较大,包括其中的开关电源,如果处理不好,会有漏电的感觉
4>如果漏电较小,可以不用考虑,谁家的变频器都会“漏电”的。要不厂家都不建议变频器装漏电保护呢。
措施:可靠接地就是从电源处引较粗的地线,直接与变频器和电机相连。

变频器与漏电保护器之间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9-5-7 22:54 | 提问者:songchengjin1
把一水泵分别接在漏电保护器和变频器上。前端都还有一漏电。为什么接入变频后会平凡跳闸

最佳答案
漏电保护器选型不对,要选保护等级不太敏感的。你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就知道,由于变频器在逆变时是以很高的频率输出,经滤波后才是我们要的频率。

变频器和漏电保护器
悬赏分:10 | 解决时间:2009-8-2 21:30 | 提问者:yanjinhu123
我单位新装龙门吊一台,主钩变频、大车变频、小车变频。现在地面电源处漏电开关经常跳闸,问是什么原因?

最佳答案
我亲身经历过这种现象,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干扰漏电开关,我们当时是找电业局换的漏电开关,普通的漏电开关基本上都不行。这种情况不启动肯定不跳

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
悬赏分:10 | 解决时间:2010-12-12 18:46 | 提问者:f310051
如题~~! 急、急、急~~~~
哪位大侠知道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型号?
目前变频器一工作,普通的漏电保护器就跳闸。听说有专用的漏电保护器,但不知道型号。
问题补充:
目前客户要求必须要漏电保护器,不装就不给验收。(虽然国标里没有要求这项)。所以要寻找一个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网上有人说有这样的漏保,但没提什么型号。)

最佳答案
变频器本身就是漏电保护。

推荐答案
为什么要用漏电开关?没这个必要吧,就装普通空开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工作的环境要求可以装在变频器输出侧

变频器前面加漏电保护器会误动吗?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9-3-14 21:15 | 提问者:ghc关红昌
变频器前面安装漏电保护器,由于变频器上有接地线和其它原因,是否会是漏电保护器误动?请赐教。

最佳答案
如果用普通的漏电保护器,因为变频器存在漏电电流,所以一定会使漏保有误动作。

现在已经出现了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我遇到的是ABB变频器,一合闸前端柜子里的漏电断路器就跳,咨询过ABB的技术支持,说把EM1和EM3的螺丝去掉就行了。

具体是否能行,还待验证。

楼主:
三、变频器产生的剩余电流
变频器会产生相当大的对地漏电流,这是由变频器的输出固有电压特性决定的。变频器输出的PWM电压波形含有大量谐波,这些谐波会通过电机绕组的对地寄生电容和电机电缆线的对地寄生电容产生出对地漏电流。
上述漏电流可能会远远大于50mA,而实际的具体数据,将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1.电机电缆线的长度;
2.电机电缆线是否有屏蔽;
3.变频器的调制频率;
4.是否使用无线电射频干扰(RFI)滤波器;
5.电机是否接地。
四、丹佛斯变频器的设计特点

丹佛斯变频器原理图
1. 根据图示,丹佛斯变频器在输入侧的相间与线地之间都设计安装了吸收保护电容,由于丹佛斯变频器支持内置的RFI滤波器,因此在整流单元后面也设计安装了吸收保护电容。由图可见,两组吸收保护电容都接地。
2. 根据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和丹佛斯变频器的设计可见,当变频器送电时,主回路要对那些吸收保护电容充电,瞬间会产生相当大的对地漏电流。
3. 丹佛斯变频器在设计上的优越性:
 凭此设计,丹佛斯变频器可以保证完全满足EMC电磁兼容性标准EN55011 1A/1B的要求;
 由于有几组的电容保护,丹佛斯变频器可以承受较大的来自电网的电压突波,比如雷击等,而不至于损坏;
五、结论:
1. 变频器在运行时,视实际电机接线情况,可能产生远大于50mA的漏电流;
2. 丹佛斯变频器由于其设计中的固有特点,在送电瞬间会产生相当大的漏电流;
3. 普通剩余电流保护器不适用于保护变频器,特别是电磁兼容性能较好的丹佛斯VLT系列变频器。
六、适用于变频器类负载的剩余电流保护器:
早期使用的剩余电流保护器,根据实际要求,只在正弦交流剩余电流时才脱扣。由于在工业用电设备中,三相桥式整流的电路应用日益增多,这类电路在发生故障时出现的是平滑直流型或略带纹波的平滑直流剩余电流。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我没能去现场。

网友A:
选用漏电流为300mA  以上的剩余电流断路器。我这样用过,但用的是电磁式剩余电流保护器。

网友B(2012-02-13):
变频器因工作在较高的开关频率,输出的电压中含有高次谐波,电机工作时对地有一个等效电容,电容的阻抗是与频率成反比的,因此对于变频器输出的高频成分通过此等效电容形成的漏电路就较大,会超出一般漏电保护装置的30毫安。其实人体能承受的漏电电流的大小与频率也是相关的,在工频电压下约为30毫安,频率高则能承受的电流也大。

目前国外都开始采用新型的漏电保护装置,它们能对高频的漏电电流予以滤除,不会因为高频漏电电流而导致漏电保护跳闸,设定值仍为30毫安,能对人的触电起到保护作用。ABB和施耐德均有这样的产品。只是目前好像在国内还找不到这样的产品。随着变频技术的普及,该种新型漏电保护装置也会逐步在我国出现并使用的。

断开变频器上滤波器的接地螺钉,是可以大大降低输出的漏电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