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的重复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1-03-01):
有个项目是用台达的SC系列的2路100KHz的高速输出控制台达的AB伺服驱动器,现在有个问题是一路伺服控制的旋转分度头重复定位的精度有偏差,项目要求第一次在分度头轴上的某个位置打一个孔,然后分度头旋转一圈后在同一个位置再打一遍,打两遍时孔位置精度能满足要求,但3,4遍后孔的定位有偏差(2-3丝的偏差,虽然不是很大,但不能满足工艺的精度要求)。请问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重复定位精度误差的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说是伺服的重复精度呢?难道机械上没有偏差吗?有意思可以讨论讨论,QQ:1012351099请说工控网

网友B:
每圈找一次原点,这样就不会误差。

网友C(2011-04-18):
最好每圈或多圈后归一下零,这种来回走,反复走的,迟早是要偏位置的

你现在是一路这样,还是两路都这样,应该都这样吧

QQ395895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