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使能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楼主(2011-03-01):
能否请前辈们介绍一下伺服使能的微观机制?

网友A:
就我个人理解写下。

第一步,将当前实际位置写入到设定目标位置。

第二步,建立闭环控制。

网友B:
多数伺服在未使能之前就已经在实时检测电流、电压、位置反馈、速度反馈、电角度、模拟指令、数字I/O等等状态信息了,使能动作或机制至少开启了以下工作:

1.逆变级IGBT的受控通断;

2.电机绕组加电;

3.矢量控制和电流闭环控制;

如果速度和位置外环需要工作,也相应完成相关闭环控制。

楼主:
请教波恩,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为何使能时要动2个左右脉冲?我重复试验了多次都是如此,都是往一个方向的,是为了测试相位么?

网友B:
多换几个角位置再试试,如果都是一边倒,这伺服估计有bug。

网友C:
我有个提议。把脉冲使能端禁止,然后再RUN。看还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波恩,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为何使能时要动2个左右脉冲?我重复试验了多次都是如此,都是往一个方向的,是为了测试相位么?

肯定不是为了测试相位,我猜与您电机的负载有关。

网友A:
在使能过程中,驱动器会给电机通电,所以我认为是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抖动。

楼主:
刚才重新试了一下,位置模式下没有出现使能后一边走的现象。我再设成速度模式,当前位置为正时,也没有出现,而当前位置为负时还是有使能一边走。不过既然是速度模式,就不苛求这一点偏差了。我是空载测试的。我上次可能是不小心设成了速度模式出现的结果。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B:
有实践就有认识,有认识就会提高。

网友D:
如果驱动器是速度模式,使能瞬间微动,这可能与零漂的设置以及控制器上的位置环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