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SP1404变频器报警OLD1,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11-03-01):
我有台艾默生SP1404报警OLD1,查资料上说是数字输出过载,我按它说的方向检测,没找到,现在向大师们求助//谢谢

网友A:
24V电源过载

楼主:
我知道是24v有问题但是我查了,说明书上还说和端口有关,能具体说说查哪不?你遇见这个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B:
LZ你是怎么样查的吗?

       你就将你SP1403的DC输出端子接线力也传一份上来,可能是你变频器输出的24。25。或26端子有短路或是漏电现像,导制输出的电流过大原因引起故障。

      再有可能就是你的SP1403内部输出电路出现故障引起误报警。

网友C:
你拆除所有控制端子线,然后用键盘控制试试看。

网友D(2011-11-10):
上海项旗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为你解决艾默生CT驱动器的故障 请联系:13916786915  021-51860689   http://www.honia-e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