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故障及应对措施

楼主(2011-03-01):
隔离开关是变电站、输配电线路中与断路器配合使用的一种主要设备,在运行中有比较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隔离开关在运行中常见的故障及应对措施。
  隔离开关又称隔离刀闸,它的主要用途是保证高压装置检修工作的安全,在需要检修的设备和其他带电部分之间,用隔离开关构成足够大的明显可见的空气绝缘间隔。
  发热故障及应对措施
  应检查触头及导线的引流线夹是否接触不良。针对隔离开关的结构,主要检查两端顶帽接触点及由弹簧压接的触点或刀口有否过热及支柱绝缘子有否劣化,使其整体温度升高现象。发现故障后,应向调度汇报,立即设法减少或转移负荷,并加强监视。
  如果双母线接线时,某一母线侧隔离开关发热,可将该线路经倒闸操作,倒至另一段母线上运行。通过向调度和上级请示母线能停电时,将负荷转移以后,再对上述隔离开关发热问题进行停电检查。若有旁母时,可将负荷倒至旁母上。
  如果单母线接线时,某一母线侧隔离开关发热,母线短时间内无法停电,则必须降低负荷,并加强监视。母线可以停电时,再停电检修发热的隔离开关。
  如果是负荷侧(线路侧)隔离开关运行时发热,其处理方法与单母线接线时基本相同。对于高压室内的隔离开关发热,在维持运行期间,除减少负荷并加以监视以外,还应采取通风降温措施。停电检修时,同样应针对隔离开关发热的原因进行检查处理。 信息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
  拒合闸故障及应对措施
  电压等级较高的隔离开关均采用电动操作机构进行操作。电动操作机构的隔离开关拒绝合闸时,应着重观察接触器是否动作,电动机转动与否以及传动机构动作情况等,以区分故障范围,并向调度汇报。
  (1)若接触器未动作,可能是控制回路问题。处理办法:首先核对设备编号、操作顺序是否有误,如果有误,则是操作回路被防误闭锁回路闭锁,应立即纠正其错误操作;再检查操作电源是否正常,熔断器是否熔断或接触不良,处理正常后继续操作;然后看若无以上问题,应检查回路中的不通点,处理正常后继续操作。
  (2)若接触器已动作,问题可能是接触器卡滞或接触不良,也可能是电动机的问题。应进一步检查电动机接线端子上的电压,如果其电压不正常,则证明是接触器的问题,反之是电动机的问题。
  (3)若电动机转动,机构因机械卡滞合不上,应暂停操作。先检查接地隔离开关,看是否完全拉开到位,将其完全拉开到位后,可继续操作。
  无上述问题时,应检查电动机是否缺相,三相电源恢复正常后,可继续操作。如果不是缺相问题,则可进行手动操作,检查机械卡滞部位,若能排除,可继续操作。若还是无法解决,应调整运行方式先恢复送电,而后向上级汇报,停电时再由检修人员处理。
  (1)首先核对设备编号及操作程序是否有误,检查断路器是否在断开位置。
  (2)若无上述问题,应检查隔离开关是否完全拉开到位。将其完全拉开到位后,可继续操作。
  (3)若无上述问题时,应检查机械卡滞部位。如属于机构不灵,缺少润滑油,可加注机油,多转动几次,然后再合闸。如果是传动部分的问题,一时无法进行处理,应调整运行方式先恢复送电,然后向上级汇报,停电时由检修人员处理。 信息来自:输配电设备网
  隔离开关拒分故障检查及处理方法与隔离开关拒绝合闸故障及处理办法基本相同,只是在手动操作无法拉开时,不许强行拉开,应经调整运行方式,将故障隔离开关退出运行后检修。
  操作中途停止的应对措施
  隔离开关在电动操作中,出现中途自动停止故障,如果触头之间距离较小,会长时间拉弧放电,大多是由于操作回路过早打开,回路中有接触不良引起的。处理办法:拉隔离开关时,若出现中途停止,应迅速手动将其拉开;合闸时,若出现中途停止,且又时间紧迫必须操作时,应迅速手动操作合上隔离开关;如果时间允许,应迅速将隔离开关拉开,将故障排除后再操作。
  合闸不到位的应对措施
  隔离开关如果在操作时不能完全合到位而接触不良,运行中会发热并危及电网和设备的安全运行。处理办法:在出现合不到位或三相未同期的,应拉开重合,反复合几次,操作动作要符合要领,用力要适当。如果无法完全合到位,不能达到三相完全同期,应戴绝缘手套,使用绝缘棒,将其三相触头顶到位,并向上级汇报,安排计划停电检修。
文章那个摘自 www.whsxdl.com 电力设备网

网友A:
写的很好,值得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