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风机正反转动画怎么做?

楼主(2011-03-01):
我自己做了个叶片,怎样让它正转时顺时针转动,反转时逆时针转动,这样可以很直观的看到风机的转向,请大家直接一下。谢谢。

楼主:
没会的吗?

网友A:
用个条件比较不就行了

网友B:
搞的太复杂了 没那必要 又不是搞动画片,这样的搞法会拖慢组态王速度,多了系统就不稳定,系统不稳定频繁死机,搞的再好看也白搭,要实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编辑:
       一、在你的动画画面上画出如下的图一~图五5个图形,图形完全一样(可用复制方法构成),其图二 ~ 图五 的叶片颜色不一样(由浅到深或不同颜色),而图一的4个叶片的颜色分别与图二 ~ 图五一样。即图一的叶1颜色与图二的4个叶颜色一样,图一的叶2颜色与图三的4个叶颜色一样,图一的叶3颜色与图四的4个叶颜色一样,图一的叶4颜色与图五的4个叶颜色一样,注意:4个叶的颜色要有明显的区别,否则旋转动作就看不明显。

二、在组态王内设置几个内部整形变量: KK1 KK2 Fa
1、 KK1=1 为正传, KK1 =0 为停,
2、 KK2=1 为反传, KK2=0 为停,
3、 Fa 在KK1=1 或KK2=1 时,形成Fa =0 -- Fa = 3 的循环振荡,见下编程语句:
I f (KK1==1 || KK2==1)
{
I f ( Fa>=0 && Fa<3 )
{ Fa = Fa + 1 ;
else{Fa = 0}
}
该语句放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的运行时的编程框内。

网友C:
三、 在组态王的画面上,设置二个按钮开关:第1个开关命名为“正转 / 停”,第二个开关名为“反转 / 停” 。

1、 在“正传/停”按钮的动画连接画面里,点击“弹起时”,出现编程画面,编写如下程序:
              I f ( KK1==0)
                  { KK1 =1 ; KK2=0 ; }
              Else { kk1 =0 : }
      2、在“正传/停”按钮的动画连接画面里,点击“弹起时”,出现编程画面,编写如下程序:
              I f ( KK2==0)
                  { KK2 =1 ; KK1=0 ; }
             Else { kk2 =0 : }

网友C:
            四、 对叶片的动画处理:
      对图二的上叶片、图三的右叶片、图四的下叶片、图五的左叶片的动画连接画面上,点击“隐含”,出现的编程画面,在其上编写如下语句:
       1、 对图二的上叶片、图三的右叶片、图四的下叶片、图五的左叶片的动画连接画面上,点击“隐含”,出现的编程画面,在其上编写如下语句:      (KK1==1 || KK2==1 ) && Fa>=0 && Fa <1)
       2、对图二的右叶片、图三的下叶片、图四的左叶片、图五的上叶片的动画连接画面上,点击“隐含”,出现的编程画面,在其上编写如下语句:      (KK1==1 && Fa>=1 && Fa <2) || (KK2 ==1 && Fa >=3 && Fa ff1<4)
       3、对图二的下叶片、图三的左叶片、图四的上叶片、图五的右叶片的动画连接画面上,点击“隐含”,出现的编程画面,在其上编写如下语句:      (KK1==1 || KK2==1 ) && Fa>=2 && Fa <3)
       4、对图二的左叶片、图三的上叶片、图四的右叶片、图五的下叶片的动画连接画面上,点击“隐含”,出现的编程画面,在其上编写如下语句:     (KK1==1 && Fa>=3 && Fa <4) || (KK2 ==1 && Fa >=1 && Fa ff1<2)
            五、 叶片合成:
       1、 将图一中的4个叶片置位最低层:处理方法:分别用鼠标指向图一的各叶片,点右键出现菜单,指向“图素位置”,点击图素后移即可。
       2、 将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图形,依次移放在图一位置上,使这5个图形重叠一起成一个图形。
至此,整个编辑过程完毕,全部存,再执行运行程序就可实现:按一下正传按钮,叶片向右转动,再按一下,叶片停,按一下反转按钮,叶片向做转动,再按一下,停止。

网友D: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谢谢!

网友E(2011-05-31):
这个好,我喜欢。。。。。。。。。

网友F:
4 5 6l楼讲的好,可惜我对组态王是什么还不是很了解。希望你给讲讲?谢谢了

网友G(2011-09-07):
wyb2866255 很牛叉,小弟很佩服啊。

网友H:
不毕那么麻烦,组态王组态王6.52安装好,在其目录下有文件夹KvLqmRevolverCtrl  ,里面有做好的控件,还有使用说明,

网友I:
制作两个GIF动画的文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放在画面的同一位置,使其重叠。要正转效果时,隐藏反转的动画,要反转时隐藏正转的动画;至于静止,不必多言。这样,比较节约内存。

网友J:
在你原来的基础上加个箭头指示多好啊。

网友K(2012-02-09):
好像不支持GIF吧。。。。。。。。

网友L(2012-06-07):
用gif最好,两个gif  合成

====================

 西门子组态软件step7 5.4wincc6.2wincc7.0iFIX Standard HMI Pack 900 I/O Ver 4.5Int 】

淘宝店  http://shop67688423.taobao.com/
阿里巴巴 http://jnlfsj.cn.alibaba.com/
慧聪店铺  http://hougegk.b2b.hc360.com/
 http://www.jnktb.com/

山东济南研华工控机代理研祥工控机IPC-610HIPC-810B山东济南上海泰安潍坊武汉南京北京淄博日照滨州东营青岛聊城莱芜西安成都昆明
5 U- 】! C+ M, M& z8 U: e研华 TPC-660G-A1E 研华 TPC-660G-B1E  研华 TPC-60SC-E1研华 TPC1570H-B1E研华 TPC1570H-A1E研华 TPC-1570H STAND研华 TPC-1570 WallMT研华 TPC-1270H研华 TPC-1261H-A1E研华 TPC-1260H-A1研华 TPC-1260H STK研华 TPC-120H-E1E 研华 AWS-8420TP-T研华 AWS-8420TP研华 AWS-8259TP-XAE研华 AWS8259TP6001E-T研华  -CE研华 PCI-1710L-B研华 PCI-1710L-C研华 PCI-1710L-CE研华 PCI-1711-A2研华 PCI-1711-BE研华 PCI-1711L-A2研 -1752USO-A研华 PCI-1753-B研华 PCI-1753E-B研华 PCI-1754-A研华 PCI-1754-AE研华 PCI-1755-A研华 PCI-1756-A研华 PCI-1756-AE研华 PCI-1757UP-A研华 PCI-1758UDI-A研华 PCI-1758UDIO-A研华 PCI-1758UDO-A研华 PCI-1760U-A1研华 PCI-1760U-AE研华 PCI-1760-A研华 PCI-1761-A研华 PCI-1761-AE研华 PCI-1762-A研华 PCI-1762-AE研华 PCI-1763UP-A研华 PCI-1780-A研华 PCI-1671UP-A研华 PCI-1671S2-A研华 PCI-1671S1-A研华 PCI-1670L-A研华 PCI-1670-A研华  ADAM-3968M/PMA研华 ADAM-3968M/YS2研华 ADAM-3968M-A研华 PCI-1202-A研华 PCI-1247-A研华 Temperature Data Logger研华 LOGpen-10B-A研华 LOGpen-10S-A研华 Intelligent Systems Monitoring Card研华 PCL-752-A研华  PCLD-785B-AE研华 PCLD-885-A研华 PCLD-885-AE研华 PCLD-786-B研华 PCLD-786-BE研华 PCLD-7216-A研华 PCLD-7216-AE研华 PCLM-OAC5A研华 PCLM-ODC5研华 PCLM-IAC5A研华手机:15562532112      电话:0531-82664599      传真:0531-82664599       QQ:1983019212   PCLM-IAC5研华 PCLM-IDC5B研华 PCLD-RM

网友M(2015-01-07):
引用 网友C:
四、 对叶片的动画处理:   ...

 师傅有工程找你

网友N(2017-01-14):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编辑:        一、在你的动画画面上画出如下的图一~图五5个图形,图形完全一样(可用复制方法构成),其图二 ~ 图五 的叶片颜色不一样(由浅到深或不同颜色),而图一的4个叶片的颜色分别与图二 ~ 图五一样。即图一的叶1颜色与图二的4个叶颜色一样,图一的叶2颜色与图三的4个叶颜色一样,图一的叶3颜色与图四的4个叶颜色一样,图一的叶4颜色与图五的4个叶颜色一样,注意:4个叶的颜色要有明显的区别,否则旋转动作就看不明显。 二、在组态王内设置几个内部整形变量: KK1 KK2 Fa 1、 KK1=1 为正传, KK1 =0 为停, 2、 KK2=1 为反传, KK2=0 为停, 3、 Fa 在KK1=1 或KK2=1 时,形成Fa =0 -- Fa = 3 的循环振荡,见下编程语句: I f (KK1==1 || KK2==1) { I f ( Fa>=0 && Fa<3 ) { Fa = Fa + 1 ; else{Fa = 0} } 该语句放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的运行时的编程框内。

请问可以全一点么比如变量KK1和KK2是怎么编进去的

网友O(2017-04-13):
进来看看 顺带学习下 顶

网友P(2018-01-23):
引用 网友H:
不毕那么麻烦,组态王组态王6.52安装好,在其目录下有文件夹KvLqmRevolverCtrl  ,里面有做好的控件,还有使用说明,

谢谢!你的提示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Q(2018-07-20):
设置旋转属性就可以

网友Q:
QQ图片20180720154200.png设置旋转属性就可以

网友R:
引用 网友O:
进来看看 顺带学习下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