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进自动化杯擂台第5期——收放卷行业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1-03-01):
        讨论主题:收放卷行业变频器如何选型?请详细解释,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程经验阐述?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优胜奖重点考虑在讨论中结合易驱变频器、东元变频器、安川变频器、永宏PLC的使用进行阐述的活动参与者。

        活动结贴:每个月末出新一期擂台,每月初负责结贴。

        奖项设置:每期设优胜奖一名,奖励300元人民币,鼓励奖四名,奖励50元人民币,每12期获得本活动奖励总额第一名(出现相同情况则看谁首先获得该年度活动优胜奖)者获选年度技术专家,获得1000元人民币奖励。

        活动发奖:每月头5个工作日发放上月活动奖励,获奖选手需提供农业银行转帐卡号以便发奖。

上海安川变频器代理,安川变频器维修  安川变频器销售

安川变频器销售,安川变频器配件   热线021-54301846

销售电话:13917560938     于工

安川变频器H1000A1000V1000J1000E1000T1000

H1000替换安川G7 高性能&多用途!真正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A1000替换安川F7 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V1000替换安川V7: 性能惊人! 使用简单的真正电流矢量控制小型变频器

J1000替换安川J7:从小巧精致的变频器感受高可靠性!简洁操作、简单设定

E1000替换安川E7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  节能&高效率!

L1000替换安川L7同步、异步电机兼用,垂直电梯专用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上海盈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于先生:13917560938  在线qq:1281593369

电话:021-54301846  021-54301815

传真:021-39650490

邮箱:shanghaiyingjin@sina.com

网站:www.shanghaiyj.com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罗阳路168B208

网友A:
占楼答题,收放卷应该是恒转矩负载,要选G系列变频器或者大一规格的通用型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占楼答题,收放卷应该是恒转矩负载,要选G系列变频器或者大一规格的通用型变频器
先看看再说!

网友C:
收放卷需要有特殊功能的吧?

网友D:
软包装设备应用实例

采用三台安川A1000变频器7.5KW*2  5.5KW*1  +PG-02 PG卡 变频电机ABB带编码器1000p  5.5KW*2  3.7KW*1
最大输出力矩25Kg  最大线速度300m/min  主驱动传动比1:3   个人认为做力矩控制日系变频器要选比电机高一级
3.7KW电机 为主驱动 速度控制
5.5KW电机 为收放卷电机  力矩控制
下图为松下FP0-A04V模拟量输出模块接线图
V0  V2为最高速度此值不变k2000---120Hz
V1  V3控制输出力矩 电位器设定力矩后 由模拟量输入单元采集 经张力传感器反馈补偿做PID运算 实时输出
下图为松下FP0-80A模拟量输入单元接线图
张力变化率 是指电机输出力矩随卷取基材的米数增加而降低 如果恒力矩卷取基材直径变大后底层由于张力压迫会变为梅花状
V6  V7为张力逆变器反馈的输入
下图为变频器参数表
时间有限 请多见谅

网友E:
收放卷一般有2种控制方式:速度和力矩

       1:速度:对机械精度和变频器要求低,变频器只要能调速就可以。但是对张力控制装置要求高。控制程序比较难做

       2:力矩: 对机械精度和变频器要较高,变频器要有很好的力矩特性(用西门子的话可以用MM440+PG编码器反馈卡,但是MM440的话,只能使用张力控制要求比较低的场合)。但是对张力控制装置要求较低。控制程序比较简单。

对于收放卷行业变频器如何选型:

       要求不高用MM440,中等要求用Masterdirvce VC,要求更高用MasterdirvceCUMC或S120或VC+T400

      如果是大分切,幅宽大于2500,建议使用70系列MC/VC[可以加T400工艺板或者用其中的自由功能块free block],S7300/400,通过DP通讯[或SIMOTON方案如D435+winder卷取功能];放卷采用主动放卷,通过浮动辊控制放卷速度;收卷可以采用速度控制力矩限幅或力矩控制速度限幅,一般无需增加张力检测器形成张力闭环。
      如果是小分切,建议使用440,S7200,通过USS通讯;放卷采用被动放卷,可买1套现成的张力控制系统,包括张力控制器,张力检测器,磁纷制动器或气动刹车装置;收卷同样可以采用速度控制力矩限幅或力矩控制速度限幅,当然需要配编码器选择矢量方式。
     如果成本要低,还可以选择安川驱动器,但不支持USS,可以通过MODBUS或通过模拟量端子。

网友E:
再占一楼,备用!

网友E:
不占了,就这样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收放卷需要有特殊功能的吧?

要求很多,比如张力控制、同步控制,有些要求高的设置不用变频改用伺服控制了

网友G: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留意的

网友H:
啥都不说,先占一楼,貌似很转矩控制的不大接触,在伺服上还是见到些!

网友I:
如果收放卷是分开控制的(收放卷的卷材张力是不相连的),建议用矢量型的变频器进行恒转矩控制;

如果收放卷是整体控制的,一般要考虑到收放卷电机(与主电机)的同步性和张力闭环控制,所以需要至少含有2个以上输入通道的变频器(单个变频器)。如果用转矩模式进行控制,设备很难调试,稳定性也不是很好。

网友J:
收放卷变频器型号主要有V5-T、V6-T,可以进行卷径计算。只能实现有位置摆杆或者浮动辊的速度控制,比较典型的行业应用是拉丝机速度控制。V5-T可实现卷径计算、进行PID调节的复合控制模式实现恒定线速度收放卷控制。应用行业主要有:双变频拉丝机(V5-E)、直进式拉丝机、层 绕机、动力放线架、复卷机等等。 而 V6-T包含了V5-T的主要功能,不仅能做速度控制,还能做转矩控制,可以实现恒定转矩控制或者恒定张力控制。主要应用行业有:卷纸分切机、复合机、压痕机、涂布机、造纸机械等等。
一般的速度控制,设备中有张力摆杆或者浮动辊,则采用有卷径计算的V5-T型变频器,即V5-T的就可以达到此行业的控制效果,如果行业应用中需要卷径计算,我们还得考虑是实现收卷还是实现放卷功能,设置H0.00对应的功能码参数。
行业应用中采用转矩控制模式时,随着收卷卷径变大时,收卷材料张力会越来越小,对于普通的皮革收卷可能影响不大,对纸张等材料收卷可能有较大的影响,涉及到放卷时做材料图案印刷要实现速度同步,单做恒转矩控制没法满足生产的需求,我们可以采用恒张力控制模式,此时设置H0.00=1或2以后,还要有H1.00=1做张力控制,那么我们必须选用V6-T的变频器。

网友K:
1:V5-T、V6-T属于收放卷行业专用变频器,可以进行卷径计算。 V5仅仅支持速度控制模式,V6不仅支持速度控制模式,还支持转矩控制模式。 T系列(H系列不能进行卷径计算)包括了H系列的主要功能,还有行业特定的功能,可以进行卷径计算,有相应卷径计算功能码做相关设置。
2:V5-T能实现有位置摆杆或者浮动辊的速度控制,T可实现卷径计算、进行PID调节的复合控制模式实现恒定线速度收放卷控制。
V6-T包含了V5-T的主要功能,不仅能做速度控制,还能做转矩控制,可以实现恒定转矩控制或者恒定张力控制。主要应用行业有:卷纸分切机、复合机、压痕机、涂布机、造纸机械等等。
3:一般的速度控制,采用V5的就行了,设备中有张力摆杆或者浮动辊,则采用有卷径计算的T型变频器,即V5-T的就可以达到此行业的控制效果,V5-H没卷径计算,用于较普遍的速度控制行业。如果行业应用中需要卷径计算,我们还得考虑是实现收卷还是实现放卷功能,设置H0.00对应的功能码参数。如果采用转矩控制模式时,选用V6系列变频器,一般的收卷皮革等材料,采用恒转矩控制模式就可以达到生产的需求,即选用V6-H系列变频器。但是随着收卷卷径变大时,收卷材料张力会越来越小,对于普通的皮革收卷可能影响不大,对纸张等材料收卷可能有较大的影响,涉及到放卷时做材料图案印刷要实现速度同步,单做恒转矩控制没法满足生产的需求,我们可以采用恒张力控制模式,此时设置H0.00=1或2以后,还要有H1.00=1做张力控制,必须选用V6-T的变频器。

网友L:
收放卷行业变频器如何选型?

1、收放卷行业,收卷电动机跟随放卷电机转速被动转速转动;

2、放卷速度为零,收卷电机也能保持一定张力而跟随停转,否则会拉断;

3、放卷速度高时,收卷电机也能保持一定张力而跟随高速转动,否则张力为零而会拖地;

网友L:
4、所以收卷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应该是软特性,即速度变化幅度大,张力或转矩恒定;

网友L:
5、串励直流电机具有机械软特性,作为钢皮这样的大力矩软控制收放卷行业,可以选用串励电机;

网友L:
6、对于造纸行业,纸的收放卷,要求机械特性更软的行业;

7、可以采用自动闭环恒力矩、或恒转矩调速系统来完成;只要调速范围足够宽、实现恒力矩、恒转矩自动闭环控制的调速系统都可以!

网友L:
8、例如变频器,通过频率给定输入端,通过频率调节器实现电机电流的闭环恒流自动控制,就可以实现造纸行业纸的收放卷工作,所以所有变频器都可以完成!

网友L:
9、给定电流信号为频率给定输入端,检测电机运行电流作为负反馈信号,比较信号控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

10、当张力或负载力矩大时,电机电流会上升,检测负反馈,频率调节器控制输出频率下降,张力减小,不会上升!

11、当张力或负载力矩小时,电机电流会下降,检测负反馈,频率调节器控制输出频率上升,张力增大,不会下降!

网友M:
东元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

网友N:
控制变频器提供两种恒张力控制的控制模式。

转矩控制模式:通过对变频器转矩输出控制和自动的卷径计算来保持恒定的设定张力。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变频器不需要外加张力控制器,不需要反馈当前位置或张力的外部信号,甚至不需要安装速度反馈编码器就可以实现恒定张力控制;但在要求极高的张力控制应用中,建议安装速度反馈编码器。

速度控制模式:通过外部的线速度给定以及反映当前位置或者张力的反馈信号,实现快速准确的速度PID调节,使位置信号或者张力反馈信号始终处于设定的平衡位置来实现恒定张力控制。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变频器不需要外加张力控制器,不需要安装速度反馈编码器,但需要反馈当前位置或张力的外部信号,就可以实现恒定张力控制。

变频器基于高性能矢量控制技术和转矩控制技术,收放卷控制时:转矩控制精度高,可准确提供用户需要的张力并且对张力给定响应快,保证加工的材料粗细或厚度均匀;转矩输出能力强,在全速度范围内可持续提供额定或者定甚至最高至2.0倍额定的转矩,对收放卷盘径适应能力强;启动平滑,无论低速还是高速运行下张力控制稳定,收放材料不会被拉细或者拉断;采用先进的转矩识别算法,可以自动补偿转动惯量、静止和滑动时的摩擦力,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线材加工时提供前后一致的张力控制特性;采用智能卷径识别,识别精度高,抗绕动能力强。

网友N:
产品选型 :

可以采用烟台蓝海华腾变频器,具体选型如下:
 V5-H可实现铜线加工超微拉,拉伸材料可至0.001毫米;
V5-E双变频器拉丝机专用控制器,方案成熟可靠,操作面板可作为线速度表和计米表示用;
V5-T速度方案下的拉伸和收放卷控制,需提供位置信号,应用于直拉机、焊丝机、层绕机、铜线拉丝机等;
V6-T转矩方案下的张力控制型变频器,工作在无速度编码器反馈信号的场合,适用于无张力架/浮动辊的收线机械。

网友O:
        在收放卷的场合,系统对变频器输出转矩的要求比较严格。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中实现了转矩设置功能。转矩控制分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在无传感器的转矩控制过程中,系统根据观测器模型来计算当前频率,与加速度转矩控制输出频率进行预算后,反馈到调制器。

       带传感器的转矩控制,将编码器测得的信号与观测器模型进行运算后直接反馈到调制器。

一、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的切换
    通过设置P1501=1,或者P1501=722.X来实现速度控制到转矩控制的切换。

二、转矩的设定
    通过P1500来选择转矩设定源或者直接在P1503中设定相应转矩值。
三、附加转矩设定值
注:在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中都可以选择转矩作为附加设定值。

网友P:
对于施耐德ATV71变频器有专门针对在收放卷行业的参数设置,在收放场合有个摆频设置,可以根据实际张力控制器反馈回来情况来设置摆频频率。设置好该参数后还可以通过PID参数来控制好速度。就控制方式我们可以通过5点压频比的控制模式来进行控制,要实现闭环控制,也可以通过图形终端设置为电流控制模式,设置好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对于安川变频器,我们可以调节ASR来实现对收放场合的速度进行控制。要进行更精确的控制也可以设置PID来调节。先要调节好V/f控制模式,然后设置好基频。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做好主变频和从变频的协调工作,需要张力反馈,多段速度的给定。

网友P:
我们可以通过双变频拉丝机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拉丝机双变频主从式控制方案
工艺要求

1.主机拉拔,从机收卷。
2.主机低频高转矩输出,速度稳定,从机收线线速度准确跟踪主机拉丝线速度。
3.从机自动根据收卷卷径变化调整转速,保证张力平衡杆基本维持在中间位置,
拉丝收卷过程张力恒定。
4.无论空盘、半盘、满盘,启动、加速、停机不断线,过程平滑无冲击。
无论低速、中速、高速,张力始终恒定。
5.主机独立点动运行,低速穿线速度平稳,小拉机最大加工线速度2700米/分钟。

接线:
按下图所示的电路,连接空气开关、电源,检查接线无误后,合上空气开关,变频器上电,数码管显示0.0。
关掉电源,电源指示灯熄灭后,再连接电机、起动/停车开关、寸动按钮、紧急停车开关,故障复位按钮、主机频率设定电位器、中间继电器、张力检测电位器、制动电阻等,变频器和电动机接地端子可靠接地,并仔细检查。

运行:
参数设定完毕,寸动方式运行,加工机穿线。
穿线结束,合上起停开关,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调节主机频率设定电位器,输出频率从0.0Hz逐步升高,从机不断跟踪主机的输出线速度,使张力平恒杆处于零位,保证收线张力

网友Q:
不是很了解,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R:
我是来看向大家学习的,嘻嘻!~~~·

网友J:
S350收放卷张力控制系统应用方案

张力控制工艺要求
在冶金、造纸、纺织、印染、包装等行业,各种线材、带材需要大量的收放卷控制,稳定的张力控制系统是满足生产高效率的基本要求。收放卷张力控制一般为多电机系统,包括:放卷、主驱动、收卷部分,收卷和放卷都需要恒定张力控制。
系统方案特点:

1、用S350变频器驱动压辊,采用开环矢量即可精准控制运行的速度。一般可以用电位器来调整主速度。把主驱动变频器的FM端子设置为输出运行频率,给定放卷变频器、上下收卷变频器的线速度。
2、将收、放卷用变频器设置成闭环矢量工作模式,因此需采用张力控制卡。采用线速度计算法来获得卷径,通过设置系统惯量补偿、摩擦补偿及材料惯量补偿可以获得非常平稳的张力控制效果。
3、本方案既能满足稳定高效生产需求,又有效降低了设备单位能耗与维护成本。

三晶S350变频器---高端品牌变频器
三晶变频器用于数控机床主要特点:
1、低频力矩大、输出平稳
2、高性能矢量控制
3、转矩动态响应快、稳速精度高
4、减速停车速度快
5、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2011-03-31):
优秀奖:xiaodong1990                       小冬032
鼓励奖: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zhangfuanbing                      zhangfuanbing
                the_wise                                最后的回复

                惊涛骇浪                                  jingtao

获奖人员由赞助厂家专业技术评出。

网友D:
My favorite中国工控网 谢谢

我的账号是

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

卡号:6228 4805 6008 6318 311

郑有刚

网友D:
对:总版主 关于

优秀奖:xiaodong1990                       小冬032
鼓励奖: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zhangfuanbing                      zhangfuanbing
                the_wise                                最后的回复

                惊涛骇浪                                  jingtao

获奖人员由赞助厂家专业技术评出。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对:总版主 关于

优秀奖:xiaodong1990                       小冬032
鼓励奖: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zhangfuanbing                      zhangfuanbing
                the_wise                                最后的回复

                惊涛骇浪                                  jingtao

获奖人员由赞助厂家专业技术评出。

内容的回复:

My favorite中国工控网 谢谢

我的账号是

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

卡号:6228 4805 6008 6318 311

郑有刚

网友S(2012-05-09):
新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12-07-25):
引用 网友S:
新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T:
技术含量还是挺高的,学习了

网友U(2012-09-27):
我用汇川330,效果不错,已经升级改造塑料,皮革生产线多套,客户比较满意

网友V:
我们用过西门子的611伺服系统来控制收放卷电机,用的是速度控制方式,因为线速度高,并且要正反方向快速换向运行,所以用动态性能好的变频/伺服系统。

网友W(2013-02-20):
 变频器调节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产品性能的分析

(一)售后服务出现的问

1、出现故障后维修麻烦,不及时,备件难购。

2、技术资料不完全,存在维修方面的问题及故障难以准确判断,通俗易懂的实用维修技术资料欠缺,进口品牌无中文界面。

3、变频器自身运行较好,但内部灰尘清洗难。

4、定期维修不及时,安装调试时技术培训不到位,保养不及时。大型变频器的安装方式不太合理,调试复杂使用不方便。

5、需要特定的安装、工作环境,配套设备复杂、昂贵。

(二)产品性能存在的问题

1、抗干扰问题和体积过大(大容量的),对设备存在不同程度干扰。

2、产品质量有些不太过关,常跳闸,性能可靠性不高。

3、有电气拖动控制,无电气逻辑控制。

4、需要提高无故障运行时间,降低或减少高次谐波。

5、功率模块性能不稳定,常有击穿的可能等。

             使用磁力耦合器相对变频器调速节能的优势

1)自身不耗电,无谐波干扰,高速节能效率更高。

2)不受环境温度,恶劣工况及控制距离的限制,可靠性高。

3)自身免维护,降低了设备运行可能的故障率。

4)解决了机械对心难题,无需精确对中。

5)最有效的降低了振动,对延长设备轴承、密封圈及电机的使用寿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永磁涡流联轴器的几个主要特点:
1、节能效果:10%~70%
2、电机与负载的力矩传动通过磁力传递(即空气传递)
⑴ 电机与负载(风机或泵等)安装时不需要对中线
⑵ 电机与负载之间无磨擦
⑶ 电机与负载之间无振动传递
3、电机为软启动(空载启动)
4、延长电机及负载(风机或泵等)的寿命
5、该磁力联轴器与磁力驱动装置的工作寿命为30年
如有需要详细了解的可以联系我,13764303573周秋永(上海亦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X(2013-05-22):
学习了,不知道用做大理石锯上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