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阻力很大的丝杠导轨,用A2 怎么去掉抖动

楼主(2011-03-01):
丝杠导轨跑的时候阻力较大,手推不动
伺服为了维持速度60mm/s的速度时输出的扭矩带有一定频率的波动
这样测速度的时候发现速度出现60正负1且频率与丝杠转动频率一致

问问各位是否能通过提高伺服输出的刚度来优化
还是通过其他方面来优化,用的是A2和400W的马达

网友A:
丝杠阻力如果大到不正常,说明装配不合适;驱动力矩的波动频率如果与轴的转动频率同频,说明装配有明显偏心或不同心。若此,建议首先改进装配质量,再考虑更换伺服或调整参数。

另外,恒速驱动下,出现力矩波动也有可能电机本身的推力不够均匀导致的,不过此时的波动频率高于轴的转动频率。

网友B:
如果是滚珠丝杠用手推应该能动,不动那是滚珠丝杠机械部分有问题;如果是普通丝杠,那一般有自锁功能,手推不动的。另外楼主怎样测速以确定速度总与60mm/s差±1的?另外使用光栅一类的传感器测线速度吗?也许丝杠导程不准确总是在某处有误差所致,如是这样就不是伺服优化可以改善的了。

网友C:
问问各位是否能通过提高伺服输出的刚度来优化

原则上会有影响,但是形象不一定很大,甚至不一定是正面的影响,看实际的阻力有多大以及是不是均匀。

楼主:
供应商的说法是 1丝杠的导程5mm,直径20mm 力的角度问题所以直接推的话力太大  2 安装的时候预应力较大导致难以推动
买的是德国货 用的是滚珠丝杆   要用很大的力推上面的滑台才能动  很是意外
波恩长老说他们安装不太好  应该也是有道理的。
但他们已经这样装了 我也不好去改了

现在配的是400W的没带减速器 空载情况下马达的输入电流约为额定的30%  说明阻力确实是大
这里就不是很理解了,如果按供应商说的 那阻力应该比较恒定,但看马达输入电流却带了一个很明显波动频率和丝杆转动频率一样
另一个就是,供应商认为需要配减速器,这样可以改善情况。这点我也认同,可是如果减速器加了,motor的出力还是带频率那速度结果不是还一样波动

测速用的是激光干涉仪,别的实验室骗过来的。 Piston说光栅,本来也想连上  看看能不能定时算信号的方式来测速度 后面嫌麻烦就没干了

学机械的,没学过控制 赶鸭子上架 还没搞懂怎么调参数  汗。。。

网友A:
5mm导程的20mm丝杠是再常用不过的了,空载下400W的A2电机竟然要用30%的额定电流,足见预紧力之大!

“马达输入电流却带了一个很明显波动频率和丝杆转动频率一样”———建议楼主测测电流波动的幅度,不妨以额定电流的百分比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