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条指令测试FX2N-32MR全部输出点都接通工作

楼主(2011-03-01):
我一个三菱PLC为FX2N-32MR,现在想用一条指令测试一下,PLC的全部输出点都是否工作,这如何编写这条指令

网友A:
LD M8000 MOV HFFFF K4Y0

网友B:
LD M8013  MOV HFFFF K4Y0 闪烁可见更直观些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那如果PLC的型号为FX2N-128MR时要如何编写指令

网友C:
那就上面的K4改成K8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