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A的固态继电器爆炸了,大家来帮帮忙啊,共同学习。

楼主(2011-03-01):
先介绍下 情况

:某机械厂的设备   加热炉用的吧     三相上分别弄了3个固态继电器     希曼顿的   H3340PN型号   通过出发板来控制

触发板通过PID调节器给定       线路检查过了 没什么问题    使用旁路接触器预热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应该没有啥短路的问题。  负载是感性负载    呈星星               环境温度也还可以 ,专门装了几个风扇冷却   继电器也带有散热底座。

该设备 在工作时先预热(假设KM1,有点像旁路)  然后加热(假设固态KD)进入工作。  预热与加热通过一个三位开关控制。 今天把爆掉的继电器换了,但是不敢试,据业主的人说从21号开始爆了一个 然后他们又换了一个 过几天就爆了, 就不敢换了, 这继电器要400多一个~~~我也不敢试了。

业主介绍的情况, :预热时没问题,不过继电器。在加热时 ,KM1断开, KD动作 ,加热一段时间后,开始保温,然后就发现控制柜门板上的C相电流表开始增加  0-50 缓慢状态,但是一过了50A 就刷的一下上到 200A  超量程了,电流表就200A ,然后听见里面砰的一声就炸了。

我自己的理解:既然KM1能动作了,负载应该没啥问题吧?温度也不高,如果温度高了,也会触发报警信号切断电源。应该不时高温引起的击穿。 那么难道是触发板给定的信号?导致继电器内部的可控硅过了50A以后打开角度大?瞬时过电流?

哎 反正郁闷啊,不知道怎么弄,请大家帮帮看看,平时遇到没?都怎么解决的?没遇到的也帮我出出主意 谢谢了

i.6.cn/tu.6.cn/1e/09/fc/0e722eaf250c40b592b86dcb75391093.nail.jpg  正面的图片

i.6.cn/tu.6.cn/20/01/7b/b975dd14bfd7ae21da57b097233817bb.nail.jpg

i.6.cn/tu.6.cn/6d/68/90/5178ea394d0553ce767688f971c0227b.nail.jpg

i.6.cn/tu.6.cn/1c/d5/e9/93a25f099a3176afbee9f284c88e947c.nail.jpg 触发板的电路板

楼主:
图片都不是毒。  只是不能上传图片 通过免费上传网站弄的  再来弄一个 侧面烧毁的i.6.cn/tu.6.cn/e5/85/61/0bbff23c6c527d4ff9a051c7a2ef32cb.nail.jpg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A:
1)炸固态模块一般都是瞬间大电流流过硅芯元件引起的。。

2)查一下:A) 是否潮气受热蒸发引发短路,B) 发热器件是否非线性器件,并且是负温度系数 ,控温不良超过工作温度范围而引起过电流。。

楼主:
谢谢平和 的回复,   我自己也判断为是过流  那样子不是大电流不会弄成那个样子。

您说的 是否潮气 这个应该不会,使用的环境很干燥的,通风也良好。

对于您说的第二点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怎么去查!

您觉得触发板可能有问题吗?我自己的理解是可控硅的导通电压应该是逐步上升的,是否因为导通的时候过快,造成电流过大,因为是感性负载,产生的反电动势击穿?

网友B:
         (1)查负载是否短路?

        (2)固特固态继电器比较可靠

        (3)散热一定要好

网友A:
先弄清楚你是固态开关(继电器)还是固态调压或调功器。。

1)前者是工作时是全导通的,相当于一个开关,要么ON,要么OFF,不存在导通电压变化之说。。

2)如果是后者,那么如果是触发角前移导通电压上升或是导通比增加而发生过流,那么线路设计是有缺陷的。但一般设备厂

  一般不会出这么低级的错误。

3)搞清楚发热元件的类型,如果几次发生情况都一致,建议在预热阶段完成电流升到50A临界点前,断开电源后测量绝缘电阻和工作电阻,与冷态时比较一下就基本可以判断是什么问题了。。

4)如果是固态开关后面带变压器再在变压器后面带电热器件,道理是一样的,一般也是查电热那一头,变压器出问题几率小一点

网友C:
查看父子回路是否有瞬间的接地或瞬间的短路现象,注意分布电容效应导致的接通瞬间短路烧模块,或者有分布电感导致断开瞬间高压击穿模块,这就要楼主区分情况作出判断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慢慢理解了一些 ,还是得慢慢学啊

能用灯泡做假负载试试吗?

网友D: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电气控制设备维修。
021-62842272
15921591356李
上海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网友E(2011-09-26):
触发版,或调节器的问题。

网友F(2012-01-02):
是pid的可控硅击穿问题

网友G:
这个固态继电器是用做调功(过零触发)呢还是调压(导通角控制)?感性负载,负载是个加热线圈?有吸收回路吗?过电压击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H(2012-05-19):
大概判断下是触发板或者调节电路故障

网友I(2012-06-24):
引用 网友F:
是pid的可控硅击穿问题

网友J(2012-10-18):
我们目前也正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我们把加热率设定较大后,我们的固态继电器也损坏,不过我们只击穿可控硅。我们认为这类问题是因为可控硅导通角迅速增大,或者可控硅迅速关断造成的电源剧烈波动引起的。但是不知道具体如何解决此问题,有同事认为是我们的无功补偿不及时造成的,想换用可控硅控制的动态补偿电容柜(目前的电容补偿柜使用接触器控制电容切投); 有的同事认为电压波动,应该电源端增加稳压柜。请各位讨论一下,那种方案是对的。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加热丝受热膨胀后与炉体接触导致电流过大而损坏.

网友L(2013-01-08):
固态继电器不能控制感性负载。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你是固态开关(继电器)还是固态调压或调功器。。1)前者是工作时是全导通的,相当于一个开关,要么ON,要么OFF,不存在导通电压变化之说。。2)如果是后者,那么如果是触发角前移导通电压上升或是导通比增加而发生过流,那么线路设计是有缺陷的。但一般设备厂  一般不会出这么低级的错误。3)搞清楚发热元件的类型,如果几次发生情况都一致,建议在预热阶段完成电流升到50A临界点前,断开电源后测量绝缘电阻和工作电阻,与冷态时比较一下就基本可以判断是什么问题了。。4)如果是固态开关后面带变压器再在变压器后面带电热器件,道理是一样的,一般也是查电热那一头,变压器出问题几率小一点

网友N(2013-12-17):
固态继电器,过欠压保护器,电流互感器,都是有的哦。